STM32F407输出可调占空比PWM的问题

楼主(2017-06-14):
如下程序,大家帮忙看下,为什么不能输出PWM,

void TIM4_CH1_init(u32 Freq,u16 Dutycycle)
{
        u32 time4_period;
        u32 time4_pulse;

        time4_period=1000000/(Freq*20)-1;
        time4_pulse=(time4_period+1)*Dutycycle/100;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AFConfig(GPIOB,GPIO_PinSource6,GPIO_AF_TIM4);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4,ENABLE);
//        TIM_DeInit(TIM4);

        TIM_TimeBaseStruct.TIM_Prescaler=167;//Ô¤·ÖƵ
        TIM_TimeBaseStruct.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ÏòÉÏ
  TIM_TimeBaseStruct.TIM_Period=time4_period;//³õÖµ
  TIM_TimeBaseStruct.TIM_ClockDivision=0;
        TIM_TimeBaseInit(TIM4,&TIM_TimeBaseStruct);

        TIM_OCStructInit(&TIM_OCInitStructre);
        TIM_OCInitStructre.TIM_OCMode=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re.TIM_OCNIdleState=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re.TIM_Pulse=time4_pulse;
        TIM_OCInitStructre.TIM_OCPolarity=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1Init(TIM4,&TIM_OCInitStructre);

        TIM_OC1PreloadConfig(TIM4,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4,ENABLE);

//        TIM_ClearFlag(TIM4, TIM_FLAG_Update);
//        TIM_ITConfig(TIM4, TIM_IT_Update,ENABLE);

        TIM_Cmd(TIM4,ENABLE);
}

网友A:
你在程序末尾加个 TIM_CtrlPWMOutputs(TIM4, ENABLE); 试试看

网友B:
好象还没有看到你给 CCR1 的设置呢

网友C(2018-07-08):
TIM_OCInitStruct.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网友D:
通道是否选择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