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LCD1602

楼主(2017-06-14):
为什么我的LCD1602,开关电源 能正常显示, 而按复位(可以肯定复位功能是正常的) 却是乱码?

网友A:
注意延时什么的,时序

网友B:
上电先延时几百ms  给1602内部芯片一个初始化的时间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电先延时几百ms  给1602内部芯片一个初始化的时间就OK了

还是不行啊!

网友B:
再看看清屏什么的函数,是不是写完后没有清屏 然后又写导致乱码  PS 按复位键1602内容不清  断电1602内容清

网友C:
同求,也想知道

网友D:
乱码是因为复位控制引脚和数据引脚状态不定,1602接收错误数据导致乱码(1602并没有复位,且仍然处于接收数据状态,这和重新上电状态不同)。 操作顺序初始化-》清屏  注意清屏指令延时,上电初始化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