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求双路输出开关电源方案

楼主(2017-06-14):
求双路输出开关电源方案(输入电压为85~265VAC)
一路输出5~12VDC,经过LDO变换为3.3V给系统供电,电流小于100mA,不隔离
一路输出5VDC,给485通信模块供电,电流小于100mA,隔离

网友A:
输入电压是多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电压是多少的

忘记说了,是AC-DC方案,85~265VAC输入。

网友B:
随便一个反激都能完成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忘记说了,是AC-DC方案,85~265VAC输入。

有需要可以加Q 1827556755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随便一个反激都能完成啊

都只提供单路输出的方案,双路输出的方案不提供,要自己设计,不保证性能。

网友C:
这个参数稍微修改下 应该适合你

网友D:
双路输出一路隔离一路不隔离,一般电源应该很少这样设计吧,直接选单路的电源可能更可靠一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双路输出一路隔离一路不隔离,一般电源应该很少这样设计吧,直接选单路的电源可能更可靠一点 ...

搞成双路隔离的,再拉根线连起来好像也不是不可以。

网友F:
成本不敏感的话,直接用双路输出的电源模块,二三十块
要不就再便宜点:ACDC模块+DCDC隔离模块(0505)
以前也想做个双路输出的开关电源,但没搞过,搞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参数稍微修改下 应该适合你

谢谢提供的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搞成双路隔离的,再拉根线连起来好像也不是不可以。

是的,可以这样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成本不敏感的话,直接用双路输出的电源模块,二三十块
要不就再便宜点:ACDC模块+DCDC隔离模块(0505)
以 ...

成本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