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
求赐教图中电容电阻作用

楼主(2017-06-14):
图为三相电机驱动中的一相  其中 C4B 和 R5B 是吸收尖峰电压吗? 要如何选择型号呢  求高手赐教!电压是60V的

只知道C4B 是CBB电容

楼主:
给自己顶一下

网友A:
滤波的,滤高频干扰;

另外MOS管内部:GS间还有电容;

电容取值,根据信号频率来计算;

网友B:
电容是吸收电容,需要根据母线上的寄生电感产生的电压尖峰来选择,高频无感电容,在PCB上尽量靠近MOSFET

那个电阻好像是母线电容的放电电阻吧,电路缺一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是吸收电容,需要根据母线上的寄生电感产生的电压尖峰来选择,高频无感电容,在PCB上尽量靠近MOSFET

...

如果三相都有这个电阻  那么是不是就起到了模拟电机中心点的作用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三相都有这个电阻  那么是不是就起到了模拟电机中心点的作用呢?

电阻好像不是放电的,输出对母线负,不知道干什么用的

网友C:
电阻是为上桥驱动提供虚拟地的,在没接负载的情况下让上桥可以正常打开

网友D(2018-03-23):
电容是吸收电容,需要根据Vbus上的寄生电感产生的电压尖峰来选择电阻电容

网友E:
楼主Q2B作用是什么?工作状态怎么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