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与STM32、新唐通讯系列之MODBUS<3>

楼主(2017-06-14):
使用串口做一个极其简单的MODBUS采集案例

楼主:
程序图2

楼主:
程序图3

楼主:
程序图4

网友A:
通讯速度是115200吗?

支持不支持多个从站呢?

网友A:
这个就是程序吗?

另外 会有单片机的C语言程序吧?

网友B:
问题是,电脑进来的只能是串口的数据,无法直接进行485通讯的吧?

网友C:
这个横纵坐标可以任意的放大和缩小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电脑进来的只能是串口的数据,无法直接进行485通讯的吧?

肯定的,485本身还是走的串口,需要加个485转串口模块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个横纵坐标可以任意的放大和缩小吗?

应该是可以的吧。我记得C#做过这样的软件,是可以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个横纵坐标可以任意的放大和缩小吗?

我也记得是应该可以实现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电脑进来的只能是串口的数据,无法直接进行485通讯的吧?

485的本质还是串口。半双工通讯。波特率什么的还是一样的

楼主:
可以 只不过 LABVIEW 开发起来 比C++ C#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