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 RGB接口控制

楼主(2017-06-14):
手上有一个项目,打算使用STM32F103VET6芯片控制驱动320*480的TFT屏(driver IC为ST7796),使用3spi+RGB接口方式。
3SPI是用来传送一些数据和命令,初始化用。之后使用RGB接口:VSYNC、HSYNC、ENABLE、DB[15:0],用来在屏幕上显示各种图片和中英文字符。
请教大家,用SPI初始化屏幕后,下面要想显示图片等信息,如何操作啊?也就是如何使用RGB接口:VSYNC、HSYNC、ENABLE、DB[15:0]?

网友A:
F1系列不支持RGB

楼主:
是的,F1系列的不支持RGB,但是我这个屏有驱动芯片ST7796,所以只需要F1单片机的端口去驱动TFT屏

网友A:
如果是TFT,那你参考官方EVAL板,接FSMC就可以了

楼主:
现在不用FSMC控制,需要模拟RGB接口时序

楼主:
RGB接口时序

楼主:
STM32F103芯片最高频率72MHz,而DOTCLK要求时间为30ns,是不是stm32的芯片满足不了这个速度啊?

网友A:
模块RGB,那你的CPU就不用干其它活了!!!

网友B:
我有一批2.8“ (320x240)的TFT,10元。3SPI即可驱动初始化和画面显示任务。RGB接口,103吃不消的。

网友C:
直接驱动TFT?

网友D:
ILI9225G 这个好用一些。

网友E:
VSYNC、HSYNC以前在VGA上用过。

网友F:
ST7796不需要吧。

网友G:
怎么还有VSYNC、HSYNC信号?

网友H:
STM32F4XX可以驱动TFT。

网友I:
这个不能直接显示字符的。,需要自己保存样本。

网友C:
怎么不适用TFT芯片操作的。

网友E:
真不知道TFT怎么使用呢。

网友F:
写入数据地址,然后写入数据就行吧。

网友J:
这个代码不是有现成的吗?

网友G:
以前用过的TFT都没有这些信号。

网友H:
以前用过STM32F449可以直接连接TFT。

网友I:
楼主的驱动函数没有代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http://www.pudn.com/downloads476/sourcecode/embedded/detail1992240.html

你好,你发的这个链接是并口驱动的,并口驱动我之前做过的,这个没问题。但是我现在是想模拟RGB接口时序,不清楚使用stm32f103芯片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以前用过STM32F449可以直接连接TFT。

那你连接的TFT屏带驱动器吗?STM32F449芯片内置LCD驱动器,可以直接驱动TFT屏的。
我们目前选择的是带驱动器的TFT屏,为了节省成本就不想用更高系列的芯片,所以选择stm32f103芯片,使用这个芯片模拟RGB接口的时序,即模拟HSYNC、VSYNC、DOTCLK等口线的时序。

网友K:
RGB是周期的信号,随着图像内容变化,如果不是硬件电路驱动,任何MCU软件模拟,都是不合适的。
而且是高速的周期信号,想都不要想这种实现方法,玩玩是可以的,做项目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的驱动函数没有代码吗?

初始化代码没问题,是通过3SPI接口下载初始化代码到TFT屏的driver IC。然后再使用RGB接口的控制口线:HSYNC、VSYNC、DOTCLK等时序在屏幕上显示图片等信息的。

网友L:
应该找个带fmc的来驱动rgb

网友M:
去南京罗姆液晶,找售后技术支持,李工

网友N:
320x480的屏, 15位RGB数据, 也就是说,你刷新一次屏幕,需要输出320x480的数据.
如果为了保证屏幕不闪烁,最小要30Hz的刷新频率,最好是50Hz到60Hz, 如果按照30Hz算, 1秒内需要DB[15:0]需要输出320x480x30=4.608M个数据.
如果需要达到60Hz刷新频率, 1秒内需要DB[15:0]输出9.216M个数据.
你需要看看你的MCU满足这些要求后,还能不能干的动别的事情?
这种应用最好考虑I80总线,6800总线的屏.

网友O:
我见过客户用103接10寸彩屏的,当接近黑白屏使用,研发时间超3年。

网友O:
ST官网上有一个240x320的例程,估计480x320的亚历山大
百度上有这篇**:STM32的FSMC接口直接驱动TFT屏中文版手册

网友P:
llllllllllllllaaaaaaaaaaaaaaa
sssssssssd
ff
c
v
e
e
r
t
wqi
df
sd
fsd
gfd
gert

yh

dwe

网友Q:
老铁你找错型号了,你选带mcu接口带RAM的

网友R:
楼主按你的方案需要再加一个控制器,MCU用简单指令控制TFT控制器输出RGB信号再来驱动屏显示。RA8873M可以满足你的要求。RA8873M支持800*480分辨率,65K色,支持几何图形、画中画,淡入淡出,MDA等一系列功能。还有一个上位机软件来配合开发,绝大多数功能可在上位机软上做,然后它会生成对应的程序,只要把程序复制到底层程序中就可以实现你要的功能。简单易用,开发非常方便。Raio公司有开发板,MCU就是用F103,开发板的Layout都可以提供给你。详细资料可在Raio的网站上面下载。技术支持:0755-83474759

一个 RA8873 多少钱?估计够上F4了吧?

网友R:
引用 网友R:
楼主按你的方案需要再加一个控制器,MCU用简单指令控制TFT控制器输出RGB信号再来驱动屏显示。RA8873M可以满 ...

8873大概25块左右吧,但它肯定比F4开发方便、省时,而且功能强大。我觉得它最好的功能是有一个上位机的软件,让人不用去太深入学习它的规格书就可以开发,大大节省开发时间。

网友S(2017-09-08):
引用 网友D:
ILI9225G 这个好用一些。

TFT必须用驱动板吗?

网友T(2020-04-28):
引用 网友O:
ST官网上有一个240x320的例程,估计480x320的亚历山大
百度上有这篇**:STM32的FSMC接口直接驱动TFT屏中 ...

你所说的240*320的例程在官网上的哪里?能否告知一下,我找了一圈没找到。

网友O:
引用 网友T:
你所说的240*320的例程在官网上的哪里?能否告知一下,我找了一圈没找到。 ...

https://www.st.com/content/ccc/resource/technical/document/application_note/05/4b/32/22/50/1d/42/02/CD00278141.pdf/files/CD00278141.pdf/jcr:content/translations/en.CD00278141.pdf
https://www.st.com/content/st_com/en/products/embedded-software/mcu-mpu-embedded-software/stm32-embedded-software/stm32-standard-peripheral-library-expansion/stsw-stm32093.html

网友U(2020-12-14):
RGB接口的LCD加个液晶控制IC,如瑞佑的RA8889之类的就很好控制了,MCU速度慢也都不影响切图效果

网友V:
3个SPI 是可以的,SCLK 时钟从SPI CLK时钟给,数据线从3*4 12个 SPI的 并口给,但是这只能给指定的刷图程序,

网友W:
楼主加油,这个绝对是非常有意义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