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复制???

楼主(2017-06-14):
用的软件是AD09的

楼主:
我在PCB中把元器件复制,复制的器件的网络编号消失,我把复制的元器件的Designator改成跟原理图的元器件的Designator一致。可是在原理图中重新Update PCB就出现这种现象的

网友A:
没有太明白你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