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Link-Me 2.0怎么用虚拟串口

楼主(2017-06-14):
官网说3.0版本加入了虚拟串口,我的板子是NUC472,板载Nu-Link-Me 2.0。没有拨码开关,能不能用虚拟串口啊。请大神指点。

网友:
阉割版的没焊接,我的也是

网友A:
那个拨码开关位置空着没有焊接元件,貌似还有个芯片没有焊接,我的是058s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拨码开关位置空着没有焊接元件,貌似还有个芯片没有焊接,我的是058s

那就是用不了是吗,如果用不了。我就只能接个USB转UART调了

网友B:
嗯啊,我有个stm32的官方开发版,那种可以掰开的,具备串口

网友B:
我调试新唐串口拿那个32的板子作为虚拟串口用

网友C:
那个不是所有的都给你焊接了。我也发现了

网友D:
官方原理图都有的,不过你到手的板子不一定焊接那个功能。

网友E:
估计最新版的有这个功能。

网友F:
这个是因为开发板设计时候可能给不同的版本使用,一部分使用一些PCB上的焊点,一部分的版本不用,见过多了。。收音机上常用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