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浮地EMC问题

楼主(2017-06-14):
大家好,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忘大家指教,谢谢。
问题背景:我现在有一个拨码开关,开关一端接MCU、一端接MCU的地。该地在系统中是浮地(未与大地连接)。如果我对开关打静电,那么静电就积累到板子上,而无法泄放出去,我的理解对吗?
这个问题要如何解决?

网友A:
加静电防护啊  泄放到电源,TVS啊  电容啊等等。

网友B:
不知道你的测试布置是什么样的,感觉你的设计就有问题,浮地不浮地的还是要看你的测试布置和需求。

网友B:
比如接触放电,测试结束测试人员会将电荷泄放掉的,但是会不会损坏你的产品就看你的设计了。

网友C:
简单设计就可以解决此问题

网友D(2017-09-22):
泄不泄放的掉对你来说不是最重要的,关进是对系统有没有影响
泄放不掉,会产生静电饱和,可以是外面的静电进不去,也一样能过

网友E(2018-05-23):
对着开关打静电?而开关又连着MCU管脚上,如果开关与MCU之间没有加电阻,也没有接电容,MCU的管脚很容易被打坏啊

网友F(2018-12-06):
楼主你好,有几个问题:
1.请问EUT是金属外壳吗?如果是,建议把PCB地与金属外壳良好接地,这样静电泄放路径大部分就走金属外壳,而不会进入到电路敏感区域;
2.另外,上述你提到的问题,静电一般不会积累在板子上,因为过试验时,EUT是放置在实验室参考地上(貌似0.8m),静电最终会通过EUT的地层与参考地之间的分布电容泄放到,最终流回静电枪;3.无论哪种,拨码开关的引脚都要加ESD

网友G(2023-06-15):
有两个回路,1. 静电通过电源回路回到大地。2. 静电通过设备对大地的分布电容回到大地

网友H(2024-07-12):
与MCU直接连会被静电打死的,要加大电阻,或二三极管隔离

网友I(2025-03-29):
您的回复1:如果设备是浮地的,是不是可以通过增加接地电容来提高静电泄放效率,减少对电路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