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下面的MOSFET管的作用怎么理解

楼主(2017-06-14):
图中下面的MOSFET管的作用怎么理解

网友A:
M2先导通M1再导通啊

网友B:
M2和稳压管形成个稳压电源给运放供电。运放和内部MOSFET是跟随器,Rsense和Rin的电压是相等的。M1是恒流,它的电流和运放内部MOSFET电流相等,也就是和Rin电流相等。于是就有了那个公式。

网友C:
M2接成源极跟随器,提供大约60V电源给LTC6101。
M1则是源极输入放大(电流和LTC6101内的MOS管相等,但电压被放大),承受500V的高压把电流传到ROUT。

网友D:
应该是一个电流检测电路,Vout就是量化后的检测输出电压。

网友A:
没有细看,62v稳压管给运放供电稳压,负载电流大运放输出低电平MOS管导通起到一个恒流的作用,M2在这是个跟随器吗

为什么运放会输出低电平呢?想请教。

网友E(2017-10-18):
想知道三个mos管是怎么导通的。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