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14输出电压被拉低

楼主(2017-06-14):
大家好
  我遇到这样的情况,MCU的GPIO口推挽输出3.3V,该引脚输出到74HC14的1A引脚上,那么1Y的引脚电压为0V,GPIO输出0V,1Y输出3.3V。但1Y引脚挂上4个并联的LED(Vf=1.2V If=10mA)加限流电阻(100Ω),1Y的引脚变为1.7V了,我不是很理解,是因为负载过大,导致电压被拉低?

网友A:
去查查74HC系列datasheet,看看这类芯片能够输出多大电流,或者看看输出高电平时是在什么测试条件下测试的。

网友B:
正常,楼主该去看看器件手册。

网友C:
74hc14输出电流 Io=-4.0 mA; VCC = 4.5 V Vomin= 3.7V

网友D:
计算一下电阻分压、二极管压降就知道了,电压会拉低很大。一般这种器件高电平驱动能力很差,但低电平倒灌电流比较大,可以采用低电平驱动方式。

网友E:
没那么大驱动拉电流的  负载过大拉低电压了   可以考虑灌电流连接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