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一个三极管基极下拉电阻放置位置问题

楼主(2017-06-14):
突然想起之前面试的一个问题,还不知道答案,如图求解,应该放在R88还是R99,有什么差别吗。

网友A:
放在R99才起作用,放在R88就不起作用了,因为放在R88,R0就不起限流、分压的作用。

网友B:
在R99位置,三极管关断速率更快,所以R99更好

网友C:
其实都行,在io电平不确定情况下,r88更可靠

网友D:
这要看具体电路的吧?

网友E:
如果就是普通的开关电路,放在那里都行,如果需要快速关断就用R99

网友F:
简单的问题想多了,放在前面,只有下拉作用,放在后面,还有分压作用,可以调整阀值电压,抗干扰会好一些。

网友G:
建议放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