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RS485/422防雷保护电路器件怎么选择

楼主(2017-06-14):
放电管GDT,TVS,PPTC参数怎么选

网友A:
电路图上不是有型号么?不过,雷击频繁的地区的户外总线防雷可不是接了那几个元件就万事大吉了,甚至可以说仅接这几个元件但不注意整体设计,那就等着频繁的趴窝吧……

网友B:
放电管常用于多级保护电路中的第一级或前两级,起泄放雷电暂态过电流和限制过电压作用,从而起到保护作用。一般选取直流击穿电压90V的三端气体放电管LT-B3R090L。如考虑电力线搭接,则选取直流击穿电压为420V的气体放电管LT-B3R420L。

PTC自恢复保险丝采用JK250-120u起到第一级和第二级保护的耦合器件;而第二级保护则可以采用钳位电压更为精确的瞬态抑制二极管TVS(BV-SMBJ6.5CA),将浪涌电压残压降至最低范围。
多种元器件构成的浪涌保护电路中,应该考虑不同器件的特点,以及器件参数对电路的影响。

网友C:
这个应该是分级别的,在设备里加和在电线上加的不一样,按级别选取。网上有资料吧。

网友D:
看你的防雷标准要求!比如要过哪个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