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这是10mH、5A的电感,可能吗?

楼主(2017-06-14):
淘宝好多家卖类似这种电感量大、饱和电流也大的电感,这不会饱和吗?

网友A:
如果重量有大约1斤重就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重量有大约1斤重就差不多。

有尺寸的啊,外径14cm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尺寸的啊,外径14cm 。

如果有14CM肯定够。
不过如果是14mm就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14CM肯定够。
不过如果是14mm就不够。

我说错了,是14mm,图上看得出来。

网友B:
uH差不多。

楼主:
有4个用户购买,而且默认好评。

网友C:
又不贵 买个回来测试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不贵 买个回来测试下呗

5A饱和电流,不是太好测。

网友D:
多半不行,我买过一些电感测试过;使用磁性材料的电感主要分2类,储能型的多用铁硅铝材料制成,特点是导磁率低,但饱和磁通高,10mH得好多匝了,这肯定是用高阻抗材料制成的,电感量大,饱和磁通极低

用示波器加脉冲信号加载到电感上,测试流过电感的电流与电压就知道饱和没有,饱和后电压出现急剧上升,呈折线状

网友E:
14x9x5 10mH 5A  严重虚标

网友F:
这个电流大概2A

网友G:
肯定饱和了
测测看

网友H:
先说电流,导线直径0.7mm,
横截面积就是3.14*0.35^2=0.385,
一般来说,不考虑趋肤效应的情况下,
每平铜导线的最大导通电流位6A,
那么这个电感的最大导通电流应该是
0.385*6=2.31A,达不到标称的5A,

再就是电感,对这方面不是很了解,
不过半导体物理学中专门有公式计算电感量,
再结合磁环的材料、铜线的缠绕设计,
相信应该可以计算各差不多
但是不是10mH就不知道了

网友I:
经验来看,应该在50-200uH左右,电流应该可以做到5A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多半不行,我买过一些电感测试过;使用磁性材料的电感主要分2类,储能型的多用铁硅铝材料制成,特点是导磁 ...

饱和后电压出现急剧上升,呈折线状       错!

是饱和后电电流出现急剧上升,呈折线状  才对

网友J:
电流5A或许可以.

10MH 就吹牛了

我只知道我用的10uH 电感,线圈就要绕几圈了,
10MH 是 1000倍的10uH,

注意,是10MH = 10E+6(H)而不是10mH = 10E-3(H)H. 10MH是10uH的E+12倍。

网友K:
电流应该是饱和电流,电感应该没有虚标

网友L:
绿环,锰锌铁氧体,高导磁的30圈左右就可以达到10mH,但容易饱和,线径是0.7的,可以达到几安的电流,但两样不可能同时达到,高电感时不可能达到大电流,高电流时已经几乎没有电感量,

网友M:
看上去圈数还比较多的,而电感量又不大,线径也够,5A电流估计没有问题。

网友N:
感恩无私的分享与奉献 :)

网友O:
mH肯定不到。用电桥测试

网友P:
引用 网友D:
多半不行,我买过一些电感测试过;使用磁性材料的电感主要分2类,储能型的多用铁硅铝材料制成,特点是导磁 ...

有些电感的磁环比较粗,截面积较大,是否使饱和磁通高了,更不容易饱和?有什么区别?

另外请问导磁率,饱和磁通,电感量这几个参数间的关系是?

网友D:
引用 网友P:
有些电感的磁环比较粗,截面积较大,是否使饱和磁通高了,更不容易饱和?有什么区别?

另外请问导磁率,饱 ...
当然,粗与截面积大,就是体积也大,磁性材料存储的磁能也大;

导磁率与饱和磁通呈反比,导磁率与电感量正比;高导磁率储能密度极低,估计不到低导磁率类型的1/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