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单电源运放偏置问题求教

楼主(2017-06-14):
三张图片的输入都是10mv,50hz的正弦波。。
图1 是同相端和反相端都加上偏置的同相交流放大电路,输出端波形放大了11倍;
图2 只在同相端加上偏置的同相交流放大电路,反相端对地加了一个10u电容C3,输出端波形放大11倍,跟图1 波形几乎一样;
图3 是在图2的基础上把电容C3改小了,但是输出波形变了,放大倍数也小了。

问题:
1. 图1 和 图2 这两种偏置有什么不同? 实际项目中哪一种偏置比较实用?
2. 图2 中的电容C3 具体有什么作用?
3. 图3 中的电容小了,为什么导致放大倍数变小?

谢谢指点!

网友A:
1.图1和图2接法在实际应用上都是常用电路;
2.C3电容的作用是提供交流回路;
3.C3电容是有容抗的,不同容值、对不同频率表现出不同的容抗,楼主如果高数还没还给老师的话,就用1/jwc容抗表示C3,带入传递函数进行详细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