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水流量传感器的体积L是根据脉冲数来计算的吗?

楼主(2017-06-14):
之前DIY了一个水流量传感器控制的系统,即设定10L水,然后启动电磁阀让水流过水管,达到10L水后关闭电磁阀,实际测量时不准,我是用厂家给的参数,即根据检测每1560个脉冲就算是1升水,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计算的?淘宝上的水流量传感器(转子+霍尔传感器)是这样说明的:
内径3mm脉冲特性:F=26*Q(Q为流量L/min ),流完一升水输出1560个脉冲
即频率计算=常数*单位流量(L/min)*时间(秒)
流量范围:0.5-5L/min
对于这个公式,有点不太懂,有人能解释一下吗?正确的计算方法是什么?还有水流量传感器的电线用了10米长接到单片机,是否需要加比较器?
注:水流量传感器输出的波形是:方波

网友A:
“实际测量时不准”,是怎么个不准误差是多少,任何测量都不是绝对准的,要看误差是多少,1%,0.1%,0.01%。而且流量计检定都是在稳流下测的,高于低于一定流速误差会增大。

楼主:
差得比较远,比如设定了100L水,实际出来只有80L,我是需要校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差得比较远,比如设定了100L水,实际出来只有80L,我是需要校准吗?

这个比例是固定的吗?能不能重复?能重复的话,校准一下,重新设一个比例系数即可

网友C(2021-02-28):
“1560个脉冲就算是1升水”  不能这样算,还有脉冲的周期。1分钟收到1560个脉冲和2分钟收到1560个脉冲的流量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