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串联稳压电路,功率管发热!!!

楼主(2017-06-14):
简单的串联稳压电路,功率管发热!!!什么原因造的??

网友A:
负载电流多大?

网友B:
发热是正常的  你这功率管有12.5 的压降     看负载电流计算管子的耗散,,,然后看器件参数是否满足!

网友C:
3楼说的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热是正常的  你这功率管有12.5 的压降     看负载电流计算管子的耗散,,,然后看器件参数是否满足! ...

这样子,明白了,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