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问一下0-10V/4-20mA信号采集要不要加运放

楼主(2017-06-15):
有AD芯片采集 纠结后面要不要加运放

我现在没加,直接电阻分压,进入AD芯片。。也能用。就不知道现场,如果线太长会不会有影响
我主要考滤的是加运放,在0点采集会不准,除非用双电源。。

如果加运放
0-10V采集,是先分压再加运放跟随还是,先跟再分压

网友A:
看需要啊,如果真不需要,按你电阻分压的就可以啊,没必要复杂化,够用就好

网友B:
看需求咯  做好端口防护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