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模拟电路是外行,请大牛帮我们分析下下面电路

楼主(2017-06-15):
请问下模拟高手,此电路图的放大倍数是如何计算的,我们电路图仿真的时候在输出点的电压差不多在100mV左右,但是实际电路输出就只有50mV左右,不知道是那个环节出了问题。

网友A:
放大倍数就是560/100,5.6倍吧.根据虚短,R17应该去掉,可以换个电容。

网友B:
输入仅50mv,R17和D5、D6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仅50mv,R17和D5、D6何用?

应该是限幅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大倍数就是560/100,5.6倍吧.根据虚短,R17应该去掉,可以换个电容。

按照你的计算也至少是1+(560+100)/100的放大倍数

楼主:
仿真软件出来的值在B点跟C点一样的,都在630毫伏左右,输出到D点的时候是100毫伏左右的方波。
但是我们PCB上面测量出来的值是在B,C点的是500毫伏左右方波,但是到D点后就又变成了50毫伏左右的方波,百思不得解。二极管已经换过好几个品牌的了,不知道是哪里不得要领,求指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仿真软件出来的值在B点跟C点一样的,都在630毫伏左右,输出到D点的时候是100毫伏左右的方波。
但是我们PCB ...

你的D7是干什么的? D7上面要导通不要压降吗?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D7是干什么的? D7上面要导通不要压降吗?

说实话这个电路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因为是老外的一个电路图,他就是这样设计的,我们现在也是在分析问题。其实就是一个方波放大的话为什么要搞的这么麻烦我们到现在都还没有搞明白,这个电路在放大信号的过程中的优缺点有哪些我们现在是一头雾水。目前处于依葫芦画瓢的阶段,等完全吃透这个优缺点跟产品的工作原理后我们会想办法之际设计一个电路

网友D:
楼主只什么解决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

怎么解决的呢,

楼主:
害人的虚焊,所有元器件全部用烙铁烫一遍就好了。
但是现在的问题不知道为什么要搞的这么麻烦,就是放大一个50毫伏的方波。不知道这个电路为什么要这么设计,这个电路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F:
有大神可以解释下这个电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照你的计算也至少是1+(560+100)/100的放大倍数

昨天没好好想,而且(560+100)/100 就不用再加1了。今天又看了看,放大倍数还是不得要领。不过d7的作用我想了想是不是为了降低干扰信号?因为信号放大到超过目标值,再降低一个定值达到目标值。干扰信号会比将信号直接放大到目标值降的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昨天没好好想,而且(560+100)/100 就不用再加1了。今天又看了看,放大倍数还是不得要领。不过d7的作用我 ...

运放正向放大不需要加一吗?我不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上半周有放大,下半周不放大,抑制下半周的底噪,于是提高信号÷噪声的比例,降低误码率。 ...

谢谢回复,我发现我就不是模拟的菜。。但是看波形好像正负半周都有放大啊,回头在分析下波形

网友H:
进来学习下,谢谢分享,我咋觉得你这个放大倍数是(1M与560并联的值/10k)+1最后乘以u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