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上电烧保险丝和电阻

楼主(2017-06-15):
如上图所示,上电的时候有时候会把保险丝打掉,有时候是碳膜电阻打掉。
还没入门,粗浅问题,请大家指教。

网友A:
您这个电源是我见过最简易的电源图啦。
你可以在220V电源线上串联一个NTC,这样就不会在上电的时候给大电容充电引起过大的瞬态电流,为了改善电网质量,敬请您在设计电路上加上EMI电路及压敏电阻,养成良好的习惯哦。

经验之谈

网友B:
上电过冲吧 加个电感抑制电流突变 或者如楼上所说加NTC(通常也是加NTC)

言之有理

楼主:
感谢您宝贵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这个电源是我见过最简易的电源图啦。
你可以在220V电源线上串联一个NTC,这样就不会在上电的时候给大电容 ...

谢谢指点,得到您回复心里有底了。

网友C:
电源输入端应设计防雷过压保护设计。

网友D:
应该是上电时刻电容充电电流过大引起的,和楼上意见一样,串个NTC,选好功率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电源输入端应设计防雷过压保护设计。

你这几个元件比他那几个要贵吧?。。。。。。。。

网友F:
这种应用在小工厂很常见,输入使用4.7UF电容,输出功率应该不大吧,检查下变压器参数吧,估计是电感量偏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