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定时中断死循环,求助?

楼主(2017-06-15):
(无正文)

楼主:
这是定时中断程序。

楼主:
初始化
void TIMER0_INIT(void)
{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TIMER0);//使能TIMER0
        //TimerConfigure(TIMER0_BASE, TIMER_CFG_ONE_SHOT);//单次计数模式
        //TimerConfigure(TIMER0_BASE, TIMER_CFG_PERIODIC_UP);//周期性计数模式,递增计数
        //TimerConfigure(TIMER0_BASE, TIMER_CFG_SPLIT_PAIR | TIMER_CFG_B_PERIODIC);
        TimerConfigure(TIMER0_BASE, TIMER_CFG_PERIODIC);//周期性计数模式
        TimerLoadSet(TIMER0_BASE, TIMER_A,SysCtlClockGet() /12800);
        //TimerADCEventSet(TIMER0_BASE,TIMER_ADC_TIMEOUT_A);//超时触发采样设置
        TimerControlTrigger(TIMER0_BASE,TIMER_A,true);
        //TimerADCEventGet(TIMER0_BASE);//获取是否超时触发ADC
        IntEnable(INT_TIMER0A);//TIMEOUT标志位触发中断
        IntPrioritySet(INT_TIMER0A,1);//优先级1
        TimerIntEnable(TIMER0_BASE, TIMER_TIMA_TIMEOUT); //使能TIMER0A中断
        IntMasterEnable();
        TimerEnable(TIMER0_BASE, TIMER_A);//TIMER0A开始计数,当计数值等于TimerLoadSet,触发中断
}

楼主:
调试一下就死了,求助大神@xyz549040622 @dirtwillfly

网友A:
mcu型号是哪个?

楼主:
TM4C123的,这个和MUC型号还有关系?

网友B:
timeintclear是做什么的?
中断函数里调用别的函数要慎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timeintclear是做什么的?
中断函数里调用别的函数要慎重

没有调用啊,中断源清除。如果中断中调用函数,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C:
1.你的中断不反回事什么意思
2.中断在启动文件中申明了没有
3.你的中断函数进去了没
4.你的这个timer0count太大了吧,要达到真是需要一定时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你的中断不反回事什么意思
2.中断在启动文件中申明了没有
3.你的中断函数进去了没

大神就是,不一样,中断函数应该是进去了,启动文件也申明了,我最后把主程序中的delay程序,说是丢失了,一直死循环,我把那部分去掉了,就好了。

楼主:
1.  //设置系统时钟为40MHz(400/2.5/4=40)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1 |SYSCTL_USE_PLL|SYSCTL_OSC_MAIN |SYSCTL_XTAL_16MHZ);
我想问一下,这句系统时钟设置:倍频都400MHZ,然后在分频,我这里分频系数是1,难道时钟就是400MHz,还是要除2,在除25是16MHZ;我搞不懂这个时钟是怎么设置的。
还有为什么我看SysCtlClockSet的值是这样的。十进制是7000多?SysCtlClockGet也是7740?为什么是这个值?
2.        TimerLoadSet(TIMER0_BASE, TIMER_A,SysCtlClockGet() / 12800);这个12800,也就是timer0count,这个值是怎么算的?系统时钟除12800?如果系统时钟是16MHZ,就是1秒钟计数16M/12800次?
还没毕业的实习小白,可能问题比较简单。@xyz549040622

网友A:
引用 楼主:
TM4C123的,这个和MUC型号还有关系?

不同系列的mcu调用的库函数都是不同的,比如msp与tiva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就是,不一样,中断函数应该是进去了,启动文件也申明了,我最后把主程序中的delay程序,说是丢失了 ...

能否提供下完整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提供下完整的程序?

灰哥,刚加了你的2群,问个问题都没人回,好尴尬。刚刚那个问题解决了,在搞别的问题了。用定时器触发采样,论坛里有人写过一帖子,不知道为什么我照着试没用。很困惑。

网友C:
引用 楼主:
灰哥,刚加了你的2群,问个问题都没人回,好尴尬。刚刚那个问题解决了,在搞别的问题了。用定时器触发采 ...

楼主:
别这样,大神,求助呀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死活进不了ADC中断,很无语啊。
1.启动中申明了;
2.初始化了;
3.触发了;@dirtwillfly @xyz549040622

网友D:
中断不能执行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是定时中断程序。

后面的函数执行了吗

网友F:
中断不能够退出吗?

发新帖 本帖赏金 2.33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调试一下就死了,求助大神@xyz549040622 @dirtwillfly

这个调试单步调试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初始化
void TIMER0_INIT(void)
{

执行的 周期是多长?

网友I:
能够进入中断函数吗

网友J:
引用 楼主:
TM4C123的,这个和MUC型号还有关系?

使用的TI的例程吗?

网友K:
引用 楼主:
这是定时中断程序。

楼主这些标志信号是干什么

网友L:
引用 楼主:
这是定时中断程序。

执行的速度是多快?

网友D:
这个使用的中断太频繁。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是定时中断程序。

觉得楼主的代码执行有问题

网友F:
不能返回中断时什么意思?不能结束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调试一下就死了,求助大神@xyz549040622 @dirtwillfly

应该是死机了,是用看门狗。

网友H:
引用 楼主:
初始化
void TIMER0_INIT(void)
{

感觉楼主的中断函数这么复杂?

网友I:
最好设置断点试试。

网友J:
引用 楼主:
调试一下就死了,求助大神@xyz549040622 @dirtwillfly

TI例程应该没有问题才对。

网友K:
引用 楼主:
这是定时中断程序。

计算时间周期,这个有点太费事吧。

网友L:
引用 楼主:
这是定时中断程序。

如果中断太复杂,执行程序太快,优先级会有问题。

网友M:
这个是不是需要软件上及时清除定时中断的标志位的?

网友N:
启动文件中申明了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灰哥,刚加了你的2群,问个问题都没人回,好尴尬。刚刚那个问题解决了,在搞别的问题了。用定时器触发采 ...

没啥尴尬的。技术问题大家习惯在论坛交流

楼主:
1.在启动文件中申明了ADC中断
2.不是中断出不来,而是进不了ADC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断不能执行吗?

对,进不了中断很奇怪。我在ADC中断里设了断点,单步调,发现都进不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1.在启动文件中申明了ADC中断
2.不是中断出不来,而是进不了ADC中断。

你那个申明不对,我给你复制看看。加extern就是申明啦?

网友C:
引用 楼主:
1.在启动文件中申明了ADC中断
2.不是中断出不来,而是进不了ADC中断。
       EXPORT  __Vectors
__Vectors
        DCD     StackMem + Stack            ; Top of Stack
        DCD     Reset_Handler               ; Reset Handler
        DCD     NmiSR                       ; NMI Handler
        DCD     FaultISR                    ; Hard Fault Handler
        DCD     IntDefaultHandler           ; The MPU fault handler
        DCD     IntDefaultHandler           ; The bus fault handler
        DCD     IntDefaultHandler           ; The usage fault handler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IntDefaultHandler           ; SVCall handler
        DCD     IntDefaultHandler           ; Debug monitor handler
        DCD     0                           ; Reserved
        DCD     IntDefaultHandler           ; The PendSV handler
        DCD     IntDefaultHandler           ; The SysTick handler
        DCD     IntDefaultHandler           ; GPIO Port A
        DCD     IntDefaultHandler           ; GPIO Port B
        DCD     IntDefaultHandler           ; GPIO Port C
        DCD     IntDefaultHandler           ; GPIO Port D
        DCD     IntDefaultHandler           ; GPIO Port E
        DCD     IntDefaultHandler           ; UART0 Rx and Tx
        DCD     IntDefaultHandler           ; UART1 Rx and Tx
        DCD     IntDefaultHandler           ; SSI0 Rx and Tx
        DCD     IntDefaultHandler           ; I2C0 Master and Slave
        DCD     IntDefaultHandler           ; PWM Fault
        DCD     IntDefaultHandler           ; PWM Generator 0
        DCD     IntDefaultHandler           ; PWM Generator 1
        DCD     IntDefaultHandler           ; PWM Generator 2
        DCD     IntDefaultHandler           ; Quadrature Encoder 0
        DCD     IntDefaultHandler           ; ADC Sequence 0
        DCD     IntDefaultHandler           ; ADC Sequence 1
        DCD     IntDefaultHandler           ; ADC Sequence 2
        DCD     IntDefaultHandler           ; ADC Sequence 3
        DCD     IntDefaultHandler           ; Watchdog timer
        DCD     IntDefaultHandler           ; Timer 0 subtimer A
        DCD     IntDefaultHandler           ; Timer 0 subtimer B
        DCD     IntDefaultHandler           ; Timer 1 subtimer A
        DCD     IntDefaultHandler           ; Timer 1 subtimer B
        DCD     IntDefaultHandler           ; Timer 2 subtimer A
        DCD     IntDefaultHandler           ; Timer 2 subtimer B
        DCD     IntDefaultHandler           ; Analog Comparator 0
        DCD     IntDefaultHandler           ; Analog Comparator 1
        DCD     IntDefaultHandler           ; Analog Comparator 2
        DCD     IntDefaultHandler           ; System Control (PLL, OSC, BO)
        DCD     IntDefaultHandler           ; FLASH Control
        DCD     IntDefaultHandler           ; GPIO Port F
        DCD     IntDefaultHandler           ; GPIO Port G
        DCD     IntDefaultHandler           ; GPIO Port H
        DCD     IntDefaultHandler           ; UART2 Rx and Tx
        DCD     IntDefaultHandler           ; SSI1 Rx and Tx
        DCD     IntDefaultHandler           ; Timer 3 subtimer A
        DCD     IntDefaultHandler           ; Timer 3 subtimer B
        DCD     IntDefaultHandler           ; I2C1 Master and Slave
        DCD     IntDefaultHandler           ; Quadrature Encoder 1
        DCD     IntDefaultHandler           ; CAN0
        DCD     IntDefaultHandler           ; CAN1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IntDefaultHandler           ; Hibernate
        DCD     IntDefaultHandler           ; USB0
        DCD     IntDefaultHandler           ; PWM Generator 3
        DCD     IntDefaultHandler           ; uDMA Software Transfer
        DCD     IntDefaultHandler           ; uDMA Error
        DCD     IntDefaultHandler           ; ADC1 Sequence 0
        DCD     IntDefaultHandler           ; ADC1 Sequence 1
        DCD     IntDefaultHandler           ; ADC1 Sequence 2
        DCD     IntDefaultHandler           ; ADC1 Sequence 3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IntDefaultHandler           ; GPIO Port J
        DCD     IntDefaultHandler           ; GPIO Port K
        DCD     IntDefaultHandler           ; GPIO Port L
        DCD     IntDefaultHandler           ; SSI2 Rx and Tx
        DCD     IntDefaultHandler           ; SSI3 Rx and Tx
        DCD     IntDefaultHandler           ; UART3 Rx and Tx
        DCD     IntDefaultHandler           ; UART4 Rx and Tx
        DCD     IntDefaultHandler           ; UART5 Rx and Tx
        DCD     IntDefaultHandler           ; UART6 Rx and Tx
        DCD     IntDefaultHandler           ; UART7 Rx and Tx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IntDefaultHandler           ; I2C2 Master and Slave
        DCD     IntDefaultHandler           ; I2C3 Master and Slave
        DCD     IntDefaultHandler           ; Timer 4 subtimer A
        DCD     IntDefaultHandler           ; Timer 4 subtimer B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IntDefaultHandler           ; Timer 5 subtimer A
        DCD     IntDefaultHandler           ; Timer 5 subtimer B
        DCD     IntDefaultHandler           ; Wide Timer 0 subtimer A
        DCD     IntDefaultHandler           ; Wide Timer 0 subtimer B
        DCD     IntDefaultHandler           ; Wide Timer 1 subtimer A
        DCD     IntDefaultHandler           ; Wide Timer 1 subtimer B
        DCD     IntDefaultHandler           ; Wide Timer 2 subtimer A
        DCD     IntDefaultHandler           ; Wide Timer 2 subtimer B
        DCD     IntDefaultHandler           ; Wide Timer 3 subtimer A
        DCD     IntDefaultHandler           ; Wide Timer 3 subtimer B
        DCD     IntDefaultHandler           ; Wide Timer 4 subtimer A
        DCD     IntDefaultHandler           ; Wide Timer 4 subtimer B
        DCD     IntDefaultHandler           ; Wide Timer 5 subtimer A
        DCD     IntDefaultHandler           ; Wide Timer 5 subtimer B
        DCD     IntDefaultHandler           ; FPU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IntDefaultHandler           ; I2C4 Master and Slave
        DCD     IntDefaultHandler           ; I2C5 Master and Slave
        DCD     IntDefaultHandler           ; GPIO Port M
        DCD     IntDefaultHandler           ; GPIO Port N
        DCD     IntDefaultHandler           ; Quadrature Encoder 2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IntDefaultHandler           ; GPIO Port P (Summary or P0)
        DCD     IntDefaultHandler           ; GPIO Port P1
        DCD     IntDefaultHandler           ; GPIO Port P2
        DCD     IntDefaultHandler           ; GPIO Port P3
        DCD     IntDefaultHandler           ; GPIO Port P4
        DCD     IntDefaultHandler           ; GPIO Port P5
        DCD     IntDefaultHandler           ; GPIO Port P6
        DCD     IntDefaultHandler           ; GPIO Port P7
        DCD     IntDefaultHandler           ; GPIO Port Q (Summary or Q0)
        DCD     IntDefaultHandler           ; GPIO Port Q1
        DCD     IntDefaultHandler           ; GPIO Port Q2
        DCD     IntDefaultHandler           ; GPIO Port Q3
        DCD     IntDefaultHandler           ; GPIO Port Q4
        DCD     IntDefaultHandler           ; GPIO Port Q5
        DCD     IntDefaultHandler           ; GPIO Port Q6
        DCD     IntDefaultHandler           ; GPIO Port Q7
        DCD     IntDefaultHandler           ; GPIO Port R
        DCD     IntDefaultHandler           ; GPIO Port S
        DCD     IntDefaultHandler           ; PWM 1 Generator 0
        DCD     IntDefaultHandler           ; PWM 1 Generator 1
        DCD     IntDefaultHandler           ; PWM 1 Generator 2
        DCD     IntDefaultHandler           ; PWM 1 Generator 3
        DCD     IntDefaultHandler           ; PWM 1 Fault

需要在这里定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在这里定义的。

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楼主:
1.  //设置系统时钟为40MHz(400/2.5/4=40)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1 |SYSCTL_USE_PLL|SYSC ...

@xyz549040622 ,大神指导一下时钟问题,现在ADC中断能进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用TIMER触发ADC,不知道是不是时钟频率问题,搭配不上。我的系统时钟是200MHZ?不对吧,还是这个SysCtlClockGet()?

网友C:
引用 楼主:
@xyz549040622 ,大神指导一下时钟问题,现在ADC中断能进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用TIMER触发ADC,不知道是 ...

谢谢你的打赏。TM4C123x的这个时钟获取函数不对,有问题,官方承认的bug,最新版的库不知道有没有改,你可以试试,不知道你的库的版本。你用ROM_SysCtlClockGet()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