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TIM1 输出4路PWM方波有尖峰

楼主(2017-06-15):
如题,使用STM32F103VET6,TIM1的4个通道输出4路不同占空比的方波,使用示波器查看波形,发现上升沿和下降沿会有尖峰,尖峰电压最高达到5.2V,然后过不久PWM输出脚就对地短路了,然后再跑一会整个片子对地就短路了,用的是PE9  PE11  PE13  PE14,求助各位是什么原因会导致这么大的尖峰。

楼主:
补充说明:4个I/O均配置成复用推挽输出,外部无上拉,空载下用示波器测量就存在5.2V的尖峰

楼主:
频率是100HZ的,占空比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