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PNP三极管基极与发射极之间接电容起什么作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6-15):
把电路防全一点 说明下功能,,预估是整形用的。

楼主:
好的,就录音设备的前级信号放大

网友B:
旁路电容!…旁路高于音频信号的各类干扰、杂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旁路电容!…旁路高于音频信号的各类干扰、杂波!

是PNP管BE端之间的470P电容,这个是旁路作用吗?本人小白,请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C:
提升高音的吧

网友B:
   这样说吧…假如B/E之间电压为零、会发生什么情况?…

网友D:
看你的发射机有没有接电阻,如果有就是超前相位补偿,如果没有就是降低高频分量

网友E:
C105  C106 电容 470p
其实这是一个高频负反馈电容
存在的目的根据电路分析是提高放大器的稳定性
避免出现高频寄生振荡的

楼主:
楼上说得好像有点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