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控制的输入输出单位关系疑惑

楼主(2017-06-15):
新手学习,遇到一个疑问,希望可以能交流指点下。
一个控制即热加热的水温系统,将输出口水温的AD值作为反馈值,将人为设置的出口水温AD值作为基准值。两个AD值运算后,产生EK,经过PI后去控制可控硅的丢波,然后控制加热管的功率。
我的疑问是输入是温度AD值,而输出是时间值-秒。
两个单位都不相同,两者是如何关联的?

网友A:
可控硅开关是用什么方式?…你自己知道什么“丢波”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控硅开关是用什么方式?…你自己知道什么“丢波”吔!…

书面语言“分配式零位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 PID相关专辑 29册 119M ◆〓
〓◆从新手到高手 自动调节系统解析与PID整定 高清书签◆〓
〓◆ 先进P ...

感谢了。
先看看资料,自己消化吸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了。
先看看资料,自己消化吸收

→→ 晒一个无线调相,调功小产品 ←← , 有完整源程序及原

50Hz交流电对应每秒50个正弦波,所谓丢波即每秒40,30,20...个正弦波.这种平均功率控制方法仅适合惯量较大的负载,如电炉,风扇之类.控制电灯会有闪烁感.
你把AD最大值定义为50个波,作线性分配列个表,列出AD值与对应正弦波个数. 调节范围不大,到20个以下,波动较大,不适合工作了.除非你是400Hz中频.
做个1秒定时器,每隔20ms过零时触发一次,个数减1,检查1秒到吗?未到循环前面动作.

网友A:
    T叔出马、一个顶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