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仪表中的标率是什么概念?

楼主(2017-06-15):
手头有一块上海耀华的数字称重仪表DS3,在标定过程中,分别用零位(空秤)、已知的砝码标定两个点,然后仪表显示一组参数,说明书中列出其意义如下:
H  ---  零位的AD码
C、CH  ---- 第一段标率
B  ---  分段点AD码(第一次加载的AD码)
U、UH  --- 第二段标率
其中,CH、UH参数小数点前面的两位为相应标率的阶码,小数点后的两位高二位加上C、U组成相应的标率

这段话把我搞晕了。正常情况下,求出个斜率就可以了,哪来的这么多标率,阶码!
我实际试了一组数据:
H = 262144 (零位时读到的AD码:0x4000)
C = 106126
CH = 52.16
B = 574644 (加载砝码时读到的AD码:0x8C4B4)
C = 106126
CH = 52.16

求了解的大神给解读一下,这都是什么数据?

楼主:
我实际想给出的砝码对应的AD值是500万个AD码(用它的一款数字测试仪给出),5000000 = 0x4C4B40,仪表或者测试仪将其转换成20位AD码0x4C4B4,加上零位的0x40000,得到加载砝码时读到的AD码:0x8C4B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