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12V直流给功放电路供电,功放上测的电压只有2V,请帮忙看...

楼主:
焊了两块电路板,一块是用7812和7912做了一个正负12V的直流稳压电源,另一块是TDA2030功放电路,通过杜邦线提供12V点和共地,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在TDA2030的电源和地引脚间只能测到2V左右的电压,但是如果我单独用直流稳压电源设备供电则可以测的12V,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我自己觉得是共地导致的,但是不知如何解决,请各位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A(2017-06-15):
这个很难说,可能是你的电源部分有问题吧

来自android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难说,可能是你的电源部分有问题吧

电源单独测试过,能够正常输出正负12V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源单独测试过,能够正常输出正负12V的。

按道理是7812电源部分有问题,或者是满足不了TDA2030的电源功率要求(TDA2030功放IC的功率是比较大的),或者你7812的接线有问题,因为你的电源是输出正、负12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道理是7812电源部分有问题,或者是满足不了TDA2030的电源功率要求(TDA2030功放IC的功率是比较大的), ...

终于找到原因了,确实是前面的直流稳压电源部分接错了一个地方,就是变压器的地线没接好,谢谢了。

网友B:
一般来说这种功放不需要稳压电源。
整流滤波供电就可以了。

网友B:
要带散热片,否则不能输出大功率。

网友C:
你做的直流稳压电源带载小。所以电压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