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iap单片机远程升级如何做

楼主(2017-06-15):
我想写一个远程升级程序,可以直接通过远程升级程序更新代码。在单片机起始位置运行iap程序,如果需要升级就把新程序拷贝到应用程序位置,然后跳转到应用程序,可是在跳转的时候需要做什么处理啊,直接跳转应该是不可以的吧。求大神指点一二。。。。。。

楼主:
我的一个应用程序是从0x8c00开始的,但是在0x0000的其实位置处也有东西,应该是复位和中断之类的吧, 不知道在载入应用程序时应该怎么处理开始时的那些数据,包括从iap跳转时做什么处理。

楼主:
之前测试过直接烧录两个程序,一个程序的代码是向第二个程序跳转,但是没有成功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测试过直接烧录两个程序,一个程序的代码是向第二个程序跳转,但是没有成功 ...

烧录2次,第二次会把头一次的程序擦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录2次,第二次会把头一次的程序擦除?

是这样的,我设置了起始地址,第二个程序的起始地址不是0x0000,但是0x0000处还是有复位和中断等信息,所以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我设置了起始地址,第二个程序的起始地址不是0x0000,但是0x0000处还是有复位和中断等信息,所 ...

能否读取程序出来,看看烧录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