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ds18B20温度传感器,初始化一直没有反馈信号,各位大神帮帮忙看看

楼主(2017-06-15):
/*ds1820复位-----------------------------------------------------------------*/
int16 ds1820rst()
{
        int16 flag=0;
        EALLOW;
        GpioCtrlRegs.GPBMUX2.bit.GPIO55= 0;  //0 general io
        DQ_DIR=1;//输出状态
        EDIS;
        DQ=1;
        DSP28x_usDelay(10);    //延时
        DQ=0;
        DSP28x_usDelay(600);    //延时
        DQ=1;

        DSP28x_usDelay(30);

        EALLOW;
        GpioCtrlRegs.GPBMUX2.bit.GPIO55= 0;  //0 general io
        DQ_DIR=1;//输入状态
        EDIS;
        if(DQ==0)
        flag=DQ;
        return flag;
}

网友A:
仔细研究下时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研究下时序吧,

恩恩,好的。

楼主:
你好,能帮我看下时序哪里有问题吗?

网友A:
看下datasheet  还有调试下你的延时时间够不够

网友B(2017-08-09):
一般来说时延时时间不足,单线总线就是靠延时长短来实现握手的

网友C:
肯定是时序不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