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请教LDO稳压上电输出电压跌落问题

楼主(2017-06-15):
LDO芯片12V转5V,输出的电压会有一个短时跌落,电压值在2.88V,MCU的最小电压3.15V,这个跌落的原因是什么呢?如何解决?谢谢指教

网友A:
负载太大 瞬间启动电流大
1 后端负载缓起
2 并大电解

网友B:
一楼的方向差不多。要么你看看你的负载换个大点的电源测试一下瞬态多大,要么简便方法先增大储能电容看能否解决。

网友:
压差都7V了,还LDO。。。

网友C:
压差太大。一般不应超过3v。

网友D:
联网型烟感上都是总线24V用LDO降压到3.3V!
压差大不是问题,问题的关键就是上电瞬间的负载电流有多大!

网友E:
测试下不就知道上电电流了吗 是不是有感性负载

网友F:
LDO   压差一般不超过2V   你这个用稳压芯片吧!      仅仅是MCU    稳压芯片会好找

网友G:
根据你的电路特性,EN脚不要直接连到供电端,中间串一个缓冲回路做缓启动,输入端VIN脚加一个大电解,输出使用π型滤波输出。如果这样还会电压跌落,更换输出电流大些的LDO.

网友H:
这个跌落差不影响使用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D:
联网型烟感上都是总线24V用LDO降压到3.3V!
压差大不是问题,问题的关键就是上电瞬间的负载电流有多大! ...

有问题的,电源芯片耗电太严重,除非你电流非常非常小,不建议

网友J:
输出端220uF电容减小。

网友K:
反馈电阻兆欧级,太大,回路带宽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