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esp8266通过手机配置连接本地wifi的问题

楼主(2017-06-15):
公司的产品是没有操作界面,因此要求通过手机配置设备连接本地wifi。产品是stm32f103+esp8266的方式进行连网,因此直接用串口转wifi通过AT指令控制esp8266模块。现在网上说有两种方案:
1、AP模式。esp8266设置为AP或者AP+STA模式建立TCP server,然后手机连接该设备的AP,通过APP给设备发送要连接wifi的名字和密码,设备收到数据后切换到STA模式,然后连接路由器。但是在这种模式下我有几个问题:
    (1)当手机连接设备AP后,手机如何获取设备的IP地址建立TCP连接?
    (2)如何解决wifi中文名的问题?
2、smart config模式。看岳鑫官方手册要使用这种模式设备必须工作在单STA模式下才可以,然后通过串口给esp8266发送AT+CWSTARTSMART指令,等待APP发送数据。这种模式下问题:
    (1)如果自己开发APP,APP端是不是需要岳鑫提供smart config专用SDK才能发送smart config模式能够识别的数据。
    (2)网上还有看到说smart config模式有三种方式:AI link、ESP-TOUCH、Airkiss。这三种方式是不是都需要APP有专用SDK,哪种方式更好?
    (3)如何解决wifi中文名的问题?

网友A:
这个你要会那个指令。。

网友A:
通过创建TCP服务器,监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要会那个指令。。

AT指令我会,我之前的问题是当ESP8266建立TCP server的时候,手机端并不知道ESP8266的IP地址,因此无法与服务器建立TCP连接,但是后来我看了一些其他文档,文档里说当ESP8266作为AP模式时默认IP地址为192.168.4.1,因此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AT指令我会,我之前的问题是当ESP8266建立TCP server的时候,手机端并不知道ESP8266的IP地址,因此无法与 ...

dui ,那个是固件的源码里默认设置的。我看的不是AT指令的,是Lua的,Node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