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二极管可以作为稳压二极管使用不?

楼主(2017-06-15):
如题,实际使用中找不到合适的稳压二极管,测试发现一款开关二极管比较合适,反向稳压转移特征比较好,该开关二极管正向重复脉冲电流最大1A;准备反向使用时,脉冲电流最大0.4A,持续0.5uS,0.1S一个脉冲;可以如此使用不?

网友A:
开关二极管主要利用二极管的单向导通特性,正向导通电阻很小,且速度快;稳压二极管主要是利用二极管反向雪崩击穿特性,加反向电压击穿后,其两端的电压基本保持不变,主要用稳压、限压电路;为了电路保险,两者还是不建议混用,稳压二极管是反接在电路上的,主要针对还是达到击穿电压后是否可以稳压,一般二极管的结果就是损坏。

楼主:
硅材料的二极管反向击穿后,电流不太大与功耗不超过其允许值时,一般不会发生损坏,有些LED对静电敏感,出现反向击穿时会损坏

以前看到参数与IN4148开关二极管相近的开关二极管,也是IN字头,也就可以当稳压二极管使用

网友B:
普通二极管不适合当稳压管,一是其反向击穿电压参数离散性很大,二是一次击穿后要严格限制电流,否则二次击穿就玩完了。

网友C:
可以,如板凳所言。

网友C:
稳压管好买的。

网友D:
稳压管也一样要考虑瞬间电流的,如果只是保护用,可以考虑TVS,比稳压管好买且功率也大。

楼主:
是使用的地方要求漏电流要求高温时不得超过0.1uA平均值,击穿电压数百伏,买到的稳压二极管没有找到低漏电稳压二极管,找到了低漏电的开关二极管,测试发现,可以当稳压二极管使用,情况就这样

网友E:
最好不要混用,VI特性曲线有差别的

网友F:
脉冲电流最大0.4A,如果反向电压100V的话瞬间功率40W,有点太大了吧,虽然时间很短。只能试验看行不行。另有气体放电管,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F:
不如把稳压管改成钳位,问题就简单多了,“稳压值”还可调,二极管用你的开关管或者三极管bc结。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如把稳压管改成钳位,问题就简单多了,“稳压值”还可调,二极管用你的开关管或者三极管bc结。
...

稳压管起分压作用,加载其上的电压达到击穿值导通,给相关电路一个电压信号;难点还在于稳压管击穿电压高达数百伏特,要求高温漏电低,高压信号源电流极低,无法用电阻分压取低压信号辨别电压值

网友F:
引用 楼主:
稳压管起分压作用,加载其上的电压达到击穿值导通,给相关电路一个电压信号;难点还在于稳压管击穿电压高 ...

图中电源能不能用浮地?能不能对高压信号源进行缓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图中电源能不能用浮地?能不能对高压信号源进行缓存?

那个电源实际是什么? 除了反向连接的稳压二极管; 你图中的二极管电路中已经有了

网友F:
这个图是替代稳压管的,电源电压等于稳压管的稳压值。电压高于“稳压管”的电压时二极管开通,电流从上端流入下端流出去。电压低于时二极管不通,仅有漏电流对外流出,这个要看你的电路要求,也许仍然需要漏电流很小。这样做的好处是二极管的工作状态由反向击穿变成了正向导通,不用承受反向击穿时的高功率,只要漏电小就行。
“脉冲电流最大0.4A,持续0.5uS,0.1S一个脉冲”如果一直这样的话,0.4Ax0.5uS=0.1Sx2uA,如果稳压管可以工作于2uA,图中电源直接用稳压管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图是替代稳压管的,电源电压等于稳压管的稳压值。电压高于“稳压管”的电压时二极管开通,电流从上端流 ...

用电源代替稳压管,电源漏电远大于0.1uA,更无法高温工作; “图中电源直接用稳压管就行了” 稳压管动态电阻比电容小得多,电容起不到作用,电路体积不允许大容量电容存在(该电容必然要求高频性能好,容量又大耐压高,体积大就是必然了)

网友F:
你这个漏电小于0.1uA的要求是指脉冲过后高压信号源的电压小于稳压管的电压时吧?此时我的电路二极管是截止的,且漏电流方向相反。
用稳压管代替电源时,电容是储存脉冲时的能量,脉冲过后给稳压管放电维持稳压管两端的电压的。仍然要求稳压管漏电小,但比你的0.1uA要求低。电容看你的要求,不一定大,0.01uF附近。
不清楚你的具体情况,不行就改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漏电小于0.1uA的要求是指脉冲过后高压信号源的电压小于稳压管的电压时吧?此时我的电路二极管是截止 ...

0.1uA是平均值,而且是在120度高温条件下; 0.01uF的高频高压电容很大了; 我测若干贴片高压电容,高频性能都不过关

网友F:
也可以用电流补偿的办法,如图,ZD1是你的稳压管,另用一比信号源电压更高的电源,给另一个稳压管供电,这两个稳压管漏电基本相等,于是抵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也可以用电流补偿的办法,如图,ZD1是你的稳压管,另用一比信号源电压更高的电源,给另一个稳压管供电,这 ...

谢谢!使用场合大都没有所谓另外高压电源供给;

我觉得就用实验用的开关二极管就行了,至于反向击穿一次性我测试过,很一致的,使用中对该开关二极管反向击穿电压全检验;

实际使用中0.1S才一个脉冲,可以做0.1mS一个脉冲,加速1000倍老化试验,一天相当3年使用效果,很快就能得出使用可靠性结论,不行的话再另想它法,觉得应该行得通的,已经有把开关二极管当稳压二极管用的先例

网友F:
高压电源可以另加一个,电流很小的。开关管那就试吧,应该提高每次脉冲的能量,不是提高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F:
高压电源可以另加一个,电流很小的。开关管那就试吧,应该提高每次脉冲的能量,不是提高次数。 ...

大都场合用电池供电的,普通稳压二极管120度高温时有几十uA漏电,得有几十毫瓦功耗,电池消耗不起,同时电池高温耐受性也是问题

网友G:
   稳压管…是指:在一定范围内变化的大小电流时、端电压基本不变!…
                           开关二极管反向电流是uA级的、过大就穿!…

网友H:
淡定,淡定,淡定……

网友I:
只有选型放电管

楼主:
我试过,效果挺好的;不过寿命短的问题没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F:
脉冲电流最大0.4A,如果反向电压100V的话瞬间功率40W,有点太大了吧,虽然时间很短。只能试验看行不行。另 ...

试验室可行的; 气体放电管寿命太短,不可用

楼主:
气体放电管击穿时,管电压很高,带电粒子在电场作用下撞击电极,使电极物质被撞击溅射出,造成电极损耗,电极溅射出的导电物质依附在管壁,造成放电管内电场畸变,伏安特性变坏

所以气体放电管寿命有限

网友I:
这个是玻璃放电管,看看能用否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是玻璃放电管,看看能用否

不能!玻璃放电管是气体放电管与稳压二极管串联结合体

楼主:
试验发现每次击穿电压不同,存在时间离散性;看来非专业稳压二极管当稳压管用不专业

网友I:
只有最后一招:整流管+TVS,同时连接点,用电源+10~100k电阻,抵消掉TVS漏电流。

网友F:
把你的情况说详细点,例如传感器输出的是什么信号、内阻这些,要检测的是什么,等等,或许还会有办法。例如电容分压,把电压和内阻降低,然后似乎后面就好办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