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蓝牙音箱是如何实现通话录音功能的?

楼主(2017-06-15):
蓝牙音箱如何实现通话录音功能,选取的蓝牙芯片是CSR8670,它本身是有PCM接口的;实现录音功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何实现通话状态上行和下行的录音?请大家帮忙,看是否有解决方法。

网友A:
需要外置控制器和存储器,蓝牙本身做不到。

楼主:
外置控制器和存储器肯定是要的,现在设计也有;本身蓝牙芯片上行MIC收音,再蓝牙传输给手机;此过程可以实现上行的录音;无论是存储在音箱或手机上,都是可以实现的;
关键是下行;蓝牙接收到音频信号,再通过扬声器播放,如果需要实现录音需要对下行的模拟信号进行转换,然后在与主控芯片进行通信,进行音频录制;理论上大体应该是这样;
但是下行CSR8670是否可以实现ADC转换;还是说CSR8670结合主控芯片只能实现本地录音;无法实心实现通话录音?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努力查找资料解决中。
  1. 回帖仅作者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