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求大牛帮助,关于LIS2DW12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7-06-15):
  手里有个项目,需要调试LIS2DW12读取三轴加速度值,数据能够读出,但是不受外力状态下Z轴正向数据接近1100mg,负向数据却达不到-1000mg,不知道什么原因。
  还有要求设置X、Y、Z轴加速度阀值,当任意一轴数据超出阀值后在INT1脚产生中断信号,对比LIS3DH数据手册后发现LIS2DW12中并没有相应寄存器,但是LIS2DW12中提到唤醒和点击识别功能,不知道具体怎么应用,求大牛帮助

网友A:
偏移量对不对,如果对的话,设置纠正参数。。你可以看手机,都有个矫正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偏移量对不对,如果对的话,设置纠正参数。。你可以看手机,都有个矫正功能。 ...

您好,请问偏移量是指的3CH、3DH、3EH这三个寄存器吗?手册上写的这三个寄存器用于唤醒功能,这个偏移量具体应该怎么设置呢?

网友B:
是不是重力加速度的原因?

楼主:
不是的,在不受外力的情况根号下三轴加速度平方和等于1g

网友C(2021-10-20):
ST 3轴,6轴,9轴传感器现货,询V186643943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