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CH340G的USB通信问题

楼主(2017-06-15):
电脑能正常识别出CH340G,但与串口设备的通信不稳定,经常出现断线的现象,用示波器发现USB的D-好像有点问题,它保持了常高的状态。
已经换了好几片CH340G了,问题依旧。求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帮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A:
把你的图贴来看看
包括布线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图贴来看看
包括布线图

已经解决了,USB座子有问题,不过可以肯定是没有短路和断路。
当时发现座子问题是我点焊了一下座子引脚,然后板子又正常通信1分钟左右,D-又会变成图中那样,反复几次同样现象(每次都会检查短路和开路均正常)
然后直接更换了一个座子,问题消失,我怀疑是座子本身质量问题引起阻抗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