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知c语言程序,画出程序流程图,求大神

楼主(2017-06-15):
/********************************************************************/
        #include<stc12.h>                 //库文件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宏定义无符号字符型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无符号整型
//-----------------------------------------------
/* define constants */
#define SYSclk 12000000L
#define MODE1T //Timer clock mode, comment this line is 12T mode, uncomment is 1T mode
#ifdef MODE1T
#define T1MS (65536-SYSclk/1000) //1ms timer calculation method in 1T mode
#else
#define T1MS (65536-SYSclk/12/1000) //1ms timer calculation method in 12T mode
#endif
/********************************************************************
                            I/O定义
*********************************************************************/
sbit MAX  =P3^0;//低电平有效
sbit MIN  =P3^1;//低电平有效
sbit GATE =P3^5;//低电平有效
sbit UP   =P3^3;//高电平有效
sbit DOWN =P3^4;//高电平有效
//---------------------------------------------------------
#define DELAY_TIME       5    //单位100mS
#define DELAY_TIME2      5    //单位100mS
//---------------------------------------------------------
//---------------------------------------------------------
//-------------------变量定义------------------------------
//---------------------------------------------------------
volatile uint  tcnt_100ms = 0;
volatile uint  tcnt_1ms = 0;
volatile uint  t_delay_cnt = 0;
bit GATE_old;
void Delay100ms()                //12.000MHz
{
        uchar i, j, k;
//        _nop_();
        i = 5;
        j = 144;
        k = 71;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
void Delay1000m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_nop_();
        //_nop_();
        i = 46;
        j = 153;
        k = 245;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
/********************************************************************
                            定时中断服务函数
*********************************************************************/
void 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定时中断服务函数
{
        tcnt_1ms++;
  if(tcnt_1ms>=100)
        {
        tcnt_1ms = 0;
        tcnt_100ms++;
     if(t_delay_cnt<50)
           {
            t_delay_cnt++;
           }
        }
}
/********************************************************************
                            主函数
*********************************************************************/
//-----------------------------------------------
/* main program */
void main()
{
        //开机空运行300mS,等待时间稳定。
        Delay100ms();
        Delay100ms();
        Delay100ms();
#ifdef MODE1T
AUXR = 0x80;  //使用1T模式
//timer0 work in 1T mode
#endif
TMOD = 0x00;
//set timer0 as mode0 (16-bit auto-reload)
TL0 = T1MS;
//initial timer0 low byte
TH0 = T1MS >> 8;
//initial timer0 high byte
TR0 = 1;
//timer0 start running
ET0 = 1;
//enable timer0 interrupt
EA = 1;
//open global interrupt switch
        P3M0 = 0x1C;   //         P3.2,P3.3,P3.4是强推挽输出
  P3M1 = 0x00;
while(1)
        {
                 if(GATE != GATE_old)
                 {
                  t_delay_cnt = 0;
                        GATE_old = GATE;
                  }
                 if(!GATE)//开锁状态(低)--默认为高
                 {
                        if(MAX)//限位打开
                        {
                                if(t_delay_cnt >= DELAY_TIME)
                                {
                                 UP=0;
                                 DOWN=0;//停止
                                }
                                else
                                {
                                 UP=1;
                                 DOWN=0;//正转
                                }
                        }
                        else//限位闭合
                        {
                                UP=0;
                                DOWN=0;//停止
                        }
                 }
                 else
                 {
                        if(MIN)//限位打开
                        {
        if(t_delay_cnt >= DELAY_TIME2)
                                {
                                 UP=0;
                                 DOWN=0;//停止
                                }
                                else
                          {
                                 DOWN=1;
                                 UP=0;//反转
                                }
                        }
                        else//限位闭合
                        {
                                DOWN=0;
                                UP=0;//停止
                        }
                 }
        }

}

/********************************************************************
                              结束
*********************************************************************/

网友A:
程序简单,但估计没人愿意花时间做这个流程图,所以靠自己吧

网友B:
  我可以有偿帮你画,一个图1000$

网友C:
你怎么反其道而行

网友D:
百度搜索下有个“C语言流程生成器”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