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驱动] 求教一个问题,USB HUB芯片在linux系统是否需要驱动?

楼主(2017-06-15):
目前用到的芯片是台湾汤铭科技的FE2.1,然而,这个官网却简陋的不行,只有一张FE2.1芯片的照片。
想问下现在我把这块芯片用在嵌入式系统上,系统为linux,那么我是否还需要再为这块芯片写驱动呢,网上也查不到芯片的驱动,只有一些linux下usb hub驱动的介绍,然而看完了也不知道具体如何去做,这块芯片是可以用电路配置它的接口之类的,我想知道是不是我直接把芯片焊上板就可以用了,和我的主控芯片通讯,还是要另外配置什么的。

有没有用过类似的芯片和使用在嵌入式linux系统下的,求解

网友A:
这问题...
你自己花10块钱淘宝买个hub 插到Linux电脑上一试不就知道了

不需要装什么驱动
除非这个linux是你自己简化的

楼主(2017-07-28):
引用 网友A:
这问题...
你自己花10块钱淘宝买个hub 插到Linux电脑上一试不就知道了

这样啊
好~

网友B(2017-11-26):
linux code 里面有很多 host controller 的driver。
目前通用的 controller就是 EHCI(HS)OHCI/UHCI(FS/LS)
如果不是通用的,知名厂商会自己更新 driver 到 drivers/usb/  与 drivers/usb/host 里面。

如果看code,会发现就算都是 EHCI,其也有细微差别,比如 reg 地址,或者对兼容性问等的修改。

一般情况下支持 linux 的 SOC IC 都会自己带 usb 接口,其 BSP 里也会将这一块串通调试好。个人在 SOC 外挂 IC 来做这个事情难度是不小的。

网友C(2017-12-29):
标准Linux的话都是免驱

楼主(2018-07-05):
问题已解决,usb hub芯片在Linux免驱

网友D:
USB HUB 在Linux系统是免驱的,像FE1.1s GL850G,SL2.2s 这些芯片都是免驱的,但是如果是,阉割版/裁剪版就不一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