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op07发烫

楼主(2017-06-15):
输入最大为 30mV,输出跟的是高精度运放ADS1256。正负15V供电。
板子上共有三组这样的运放,上电后后,第二级运放就非常烫。六个运放的的电流大概60,70mA。

请教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发烫现象呢?

我的输出到ADS之间串联一个电阻  能够抑制运放发烫的现象呢?

网友A:
测一下第一级和第二级运放的输出波形,在R204前串联一个大电容可能会管用

网友B:
看负载是否是容性负载,还有是否有线路短路问题。

网友C:
加个调零电阻试试,发烫多为电源供电问题

网友D:
自激振荡了吧

网友E:
必然是振荡了!
第二级输出可能接有对地电容吧,在第二级输出就串接个100欧姆小电阻,如果还没有改善,就在反馈电阻上并接100pF电容做相位补偿

网友F:
第二级运放就非常烫。六个运放的的电流大概60,70mA。
发烫首先考虑过载问题. 不知道第二级的输出电流是多大, 输出电压正常么?

网友G:
模拟电路得上示波器看,不能瞎判断

来自android

网友H:
输出被ADC的输入脚钳位了吧

网友H:
串个电阻,10K,100K,或者你喜欢的其他阻值,大一些对降低发热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