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下载] Nu-Link/pro/me的固件及DIY自制方法

楼主(2017-06-16):
免费帮新唐普及一下,烧录/仿真工具Nu-Link/Nu-Link-Pro的自制方法:

1)按Nuvoton原厂线路图制作Nu-Link/Nu-Link-Pro的PCB板;(可以按需改动)
2)焊上芯片和元器件,检查无误;
3)找到在Nuvoton Tools /ICPTool /Nu_Link软件Nuvoton ICP Programming Tool安装目录下的3个BIN文件,
ICE_ISP.bin, ICE_ISP_8K.bin, 和NUC1xx_ICE_M0.bin, 是升级用的固件BIN。

对于自制的Nu-Link/Nu-Link-Pro板子,烧写固件的方法:
4)把好用的nulink-me的双排(JP1)的其中一排,找到1. VCC/  2.ICE_DAT/3.ICE_CLK/4.ICE_RST/5.GND对应的那排,
连接到新做的的nu-link的单排(JP2)上,注意方形焊盘是VCC,用ICP,芯片选择NUC120系列;
5)烧写ICP-TOOL安装目录下的NU-LINK下的ICE_ISP.bin(或ICE_ISP_8K.bin)到LDROM, 烧写NUC1xx_ICE_M0.bin到APROM。
设置启动选项为APROM启动,选用外部晶振时钟。
6)重新打开其它ICP-TOOL工具,对Nu-Link/Nu-Link Pro/Nu-Link-Me进行自动固件升级。
如果能自动升级,说明新的Nu-Link/Nu-Link-Pro工具已经自制完成。

54.9 KB, 阅读权限: 10, 下载次数: 1092

楼主:
线路图也放一起。Nu-Link, Nu-Link-Pro。

61.15 KB, 阅读权限: 10, 下载次数: 929

楼主:
引用 楼主:
线路图也放一起。Nu-Link, Nu-Link-Pro。

元件清单。

网友A:
我记得我的nulinkme烧坏了主控以后 自己买了120单片机装上 , 然后用另外的nulink烧写. 好像只需要烧写一个bin就可以了.   以后也可以自动升级的

网友B:
给力,这个可以自己做烧录器了 ,稍微改造一下,可以做成自动连续下载的。

网友C:
很棒,新唐的烧录工具都开源了,给力。

网友D:
NUC120可以?那可以牛桥改个

网友E:
这个不错,可以自己做编程器了。

网友F(2017-07-19):
谁知道这个烧写器是什么型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谁知道这个烧写器是什么型号吗?

写着Nu-Link

网友G(2017-09-05):
元器件那个打不开

网友H(2017-11-25):
这个好用,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I:
哎,STM8价格疯涨,考虑换新唐了

网友J:
如果固件丢失,应该可以通过这个救活吧。

网友C:
一次烧录两个文件进去

网友K: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错,可以自己做编程器了。

自己做麻烦~
新塘正品、新货、功能最全最强的 Nu-Link-Pro 仿真编程器,这里有卖!
http://www.szlcsc.com/so/product/details_152051.html

开发必备工具!

网友:
不知道新唐开发板集成的那个跟这个有区别没。

网友L(2018-08-22):
@wdwd nu-link-me v3.0没有vcom枚举出来,是咋回事呢?

网友M(2018-10-12):
大神,ICE_ISP.bin和ICE_ISP_8K.bin这两个有啥不同吗?

网友N:
烧写固件也要用Nulink吧?那我没有才想要制作一个呀?

网友O(2019-03-15):
这下子NU-LINK也像STLINK一样,十几二十块就可以买到了

没有这么便宜的吧?

网友P(2019-07-26):
可以正常升级的吗

网友Q(2020-03-23):
我也做个玩玩

网友R:
nu-link新唐的开发板都会有带的,我觉得牛桥很强大的。

网友S(2020-06-16):
大神,请问下这个烧录怎么设置啊?谢谢!

网友T(2021-02-02):
谢谢分享 正好需要

网友U(2021-12-17):
引用 网友N:
烧写固件也要用Nulink吧?那我没有才想要制作一个呀?

这个问题问的好,

网友P:
不知道是否支持固件升级

网友V(2022-12-06):
这个还是非常棒的哦

网友W(2024-04-25):
我想知道与新的 Tang 开发板集成的那个和这个有什么不同。

网友X:
纽联新唐开发板将会有一个腰带,我觉得牛津剑桥很强大。

网友Y:
New Don Board will have a belt, I think Oxford Cambridge is very strong。

网友Z:
这个固件是从哪里获得的啊

网友AA(2024-07-01):
如果固件丢失,应该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保存。

网友AB:
@ wdwd,nu-link-me,v3,0没有 vcom 枚举,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AC:
Nulink 也是用来写固件的,所以我不想做一个?

网友AD:
太好了,新唐的烧工具开源了,太好了。

网友AE:
嘿,stm8的价格暴涨,考虑一个新的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