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推荐一颗超低价位USB和Touchkey单片机

楼主(2017-06-16):
      推荐一颗超低价位的带USB DEVICE接口和10个触摸按键的1T型51单片机。
      芯片型号是南京沁恒的CH551G:
      1T   E8051内核,32MHZ主频;
      768Byte的RAM,10K的FLASH,128Byte的EEPROM;
      USB2.0全速DEVICE接口;
      5通道10个触摸按键;
      1串口,1SPI,2PWM,3*16bit定时器;
      内置晶振;唯一ID;SOP16封装;
      支持USB和串口ISP,直接下载程序。手册下载:
      最重要的价格来了:

网友A:
这个芯片 这价格也能做

网友B:
敢做白老鼠的先用上吧

网友C:
楼主是厂家还是代理商?还是用过这款MCU的?

网友D:
我擦了擦屏幕,怎么 依旧没有看到价格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擦了擦屏幕,怎么 依旧没有看到价格呢???

楼主说1元,不知道多大量才能按用这个价格拿到

网友F:
在哪可以买几颗玩玩?

网友D:
1元的话 买 100片玩玩先

网友G:
看的挺诱人的,不过没法试。

网友H:
这种芯片有这个价格的吗确定它还能用

网友H:
有这个价格的东西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楼主说1元,不知道多大量才能按用这个价格拿到

高性价比USB方案首选

网友E:
来100颗玩玩

网友J(2017-08-03):
可以试试。

网友K(2018-02-03):
引用 网友E:
楼主说1元,不知道多大量才能按用这个价格拿到

我问了,多少量都可以。好像量大还能少点

网友L:
功能很好!
但不知能和at89s51/52一样的进行编程和烧写吗?

CH551G内置bootloader,支持USB下载程序,无需专用硬件编程器,直接使用上位机ISP软件即可。同规格的还有flash更大且内置ADC的CH552,支持USB HOST功能的CH554

网友E:
引用 网友K:
我问了,多少量都可以。好像量大还能少点

@eldiy :期待你的分享
@电路老手刚进来 :如果你用了dataflash就得小心了,过段时间我抽时间写个帖子把我碰到所有的问题都贴出来。
@dirtwillfly :有些BUG不是自己一时半会能发现的,需要喜欢尝鲜的人去批量使用给厂家测试。
@eldiy :你好,请问是什么bug?我现在一个月用50K,没出现问题,是否能分享一下。
@eldiy :我申请了demo板,但一直没应用到实际产品上。不太清楚你们的产品设计流程,最好有个验证过程,然后再批量
用了一批,一个BUG整的我差点倾家荡产。厂家只赔了单片机。

网友I:
CH551G内置bootloader,支持USB下载程序,无需专用硬件编程器,直接使用上位机ISP软件即可。同规格的还有flash更大且内置ADC的CH552,支持USB HOST功能的CH554

网友L:
直接使用上位机ISP软件就可以?
有具体的资料吗?

网友G:
南京沁恒,很早就知道了,刚开始是做USB方面的芯片。请问楼主,哪里可以买到开发板子,先熟悉下。

网友K(2018-06-19):
引用 网友G:
南京沁恒,很早就知道了,刚开始是做USB方面的芯片。请问楼主,哪里可以买到开发板子,先熟悉下。 ...

直接在他们原厂购买,官网上有电话的,025-526383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