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M32 ST-LINK Utility v4.0 界面字体不全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2017-06-16):
如图,试了调屏幕分辨率,系统字体,都不行

网友A(2017-10-19):
是呀。。看的好累?不知道怎么可以把字体放大,显示完整?

网友B:
这个软件好像没发调的;
你电脑原因吧,试试同事的电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呀。。看的好累?不知道怎么可以把字体放大,显示完整?

你找到解决办法了吗?

网友C:
应该是系统问题,我的好好的。

网友C:
是不是用的GHOST精简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用的GHOST精简系统?

是ghost系统

网友D:
除了分辨率,还有个DPI缩放的选项,你看看设置的是不是100%,如果不是的话,改回100%看看

网友C:
应该是系统的问题,我用的是MSDN官方原版镜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