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有无低漏电的稳压二极管

楼主(2017-06-16):
使用中要求120度高温漏电不得大于0.1uA,击穿电压数百伏特,目前找到的稳压二极管,室温漏电尚可,高温都过不了

网友A:
120度, 要求确实很高. 不好找哇, 普通二极管也没有好的特性. 另想解决办法 比较靠谱吧

网友B:
即使普通二极管,几百V,数据手册上的漏电电流,室温下一般是5UA,高温下50U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即使普通二极管,几百V,数据手册上的漏电电流,室温下一般是5UA,高温下50UA ...

很多手册上的漏电指标都不靠谱,室温uA级别,实际只有几十nA, 高温到有uA或几十uA级别

网友B:
引用 楼主:
很多手册上的漏电指标都不靠谱,室温uA级别,实际只有几十nA, 高温到有uA或几十uA级别 ...

这个我知道,但是设计的时候,还得要看指标,还得按照数据手册的指标去设计其它电路。
否则,出了问题,供应商可不负责的。
即使不出问题,产品的故障率,或者一致性,会很差的。
比如,玻璃封装的二极管,阳光下漏电流会大很多的。
你去实际测试一下TVS,看看是否比稳压二极管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知道,但是设计的时候,还得要看指标,还得按照数据手册的指标去设计其它电路。
否则,出了问题, ...

更差, TVS可以理解成大功率化,但散热没有跟上的稳压管; 测试其结电容就知道了,稳压管结电容最大100pF出头,而, TVS管动辄数百pF, 最大1000pF

网友C:
数百V用电子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百V用电子管吧

搞对没?! 电子管,灯丝要加热的,好大一个,体积也接受不了; 那种电子管由此功能?

网友D:
现在的硅稳压管质量都很好,漏电都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硅稳压管质量都很好,漏电都很低。

高温过不了,硅器件漏电是7~10增加1倍,120度高温时会比较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高温过不了,硅器件漏电是7~10增加1倍,120度高温时会比较大

应该没有这种高要求的稳压二极管,就算硅稳压二极管,其技术性能也达不到这个要求。

可以要改变电路的设计,采取其他电路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