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STM32内部FLASH可以实现EEPROM 为什么有的产品还要加24C02

楼主(2017-06-16):
STM32内部FLASH可以实现EEPROM 为什么有的产品还要加24C02?
内部模拟EEPROM有什么弊端吗?各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A:
FLASH只能按块擦除,哪怕你只改一个字节,也需要把整块擦除重新写入,在一些需要频繁小数据量改写的情况下不太适用。

网友B:
使用不如24C02灵活,可能被当做程序擦除

网友C:
模拟e2prom太耽误时间,本来资源就不那么富裕,而且flash写入次数有限

网友D:
还有程序擦除参数就丢了

网友E:
1、不需要频繁读取写入数据到flash时,可以直接存在内部flash,比如只存一些产品信息2、内部FLASH普遍只能擦写10000次,频繁写入数据时比如写入到外部存储器。
3、外部存储器也要分的。铁电贵但是擦写次数高得惊人,e2prom便宜些。
4、存在内部不可靠,可能会误操作擦除。

网友F:
有些产品考虑移植性,都是用eeprom的

网友G(2018-04-18):
用外部的存储器较多,用着方便

网友H:
如果是频繁的要保存各种数字,要保存的数字也比较多,当然是用外部的24C02 这样的EEPROM,这两个的区别就是,
读是 一样的,写的时候就不同的了.
内部的类EEPROM ,每次去写数字,都要先做整块ERASE 动作,所以你想想就知道的了,如果你只UPDATE一个BYTE 的数字,要先把一个块(一般256BYTES)做ERASE后再写
外部的EEPROM 写数字就简单多的了,要UPDATE 哪个BYTE ,直接对哪个BYTE 写就可以,

网友I:
首先正好这个问题,我做过实验,当时也是和另外一个工程师争论这个问题。我是使用内部FLASH的。那个工程师和你们一样哔哔,什么只能写10000次,什么整页擦除速度慢之类的误导性的话语。我感觉你们不是工程师,而像律师。我实验的结果,就编写程序写入1kbye的数据,然后读出来比较是否正确,每次写入的数据还发生变化。读写多少次通过串口输出显示。我上班时间就运行程序,两天大概有80万次后依然没有任何错误。而且读写的速度丝毫不觉得慢,我用的是STM32F103C8T6芯片。所以对绝大多数的项目来说,真的没必要外加EEPROM!!!至于参数会因为程序重新烧写会覆盖的问题,编程器里可以选择只擦除必要部分。

网友J:
FLASH的寿命和EEPROM比还是差一个数量级,EEPROM可以字节操作,FLASH要页操作。楼上的测试可以做参考,但是极限环境请慎用。大厂的数据手册参数都是比较保守的,考虑的是在整个工作范围内(包括全温度范围,全电压范围内)都能可靠工作的参数。

十几年前的AVR,FLASH寿命只有1000次,但是我们有一些测试样板,测试了十几年了,至少擦除写入1万多次了,也没见坏
另外一个就是工作频率和这个FLASH寿命也一样,如果不把所有外设开起来在极端环境下全速跑,至少可以超频20%。
有一次和原厂的人聊天,人家就直白的说,从晶圆上切下来后,往往边缘的品质会差一些,中心区域的会好一些,有些厂家就按照最边缘的来标参数,有些厂家会再测试筛选一遍根据测试结果标等级。

网友K:
24c02   100万次

网友L(2018-06-04):
引用 网友I:
首先正好这个问题,我做过实验,当时也是和另外一个工程师争论这个问题。我是使用内部FLASH的。那个工程师 ...

我这几天一直调STM32F103C8T6芯片内部FLASH当EEPORM使用,但是程序一直没调通,每次执行擦除或者执行写入函数就死机了,能不能把你的内部FLASH当EEPORM使用源代码发给我参考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