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口-信号链] 请问ISO3082 R 和 D 引脚可以通过电阻+LED 上拉到电源吗?

楼主(2017-06-16):
如题及如图,请问ISO3082 R 和 D 引脚可以通过电阻+LED 上拉到电源吗?原因是?谢谢。

网友A:
这两led设计的作用是啥呢?

网友B:
没见过这样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led设计的作用是啥呢?

用作通讯指示LED,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见过这样设计的

以前老产品上有类似的,用高速光耦隔离驱动RS485收发器。 在光耦的驱动极上上拉的LED,不清楚这么做可以不,谢谢

楼主:
请问有擅长RS-485接口的高手,以及TI FAE帮忙解释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