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LM2776输出电压压降问题

楼主(2017-06-16):
我搭的是datasheet里面的典型电路,输入稳压源供电3.6V,接的16欧姆负载,输出只有3.0V,电容用的陶瓷贴片电容。两个2.2uf的是0805封装,1.0uf的是0603封装,输出电压由0.6V的压降,求教各位老师接下来该怎么调试改进?

网友A:
LM2776最大输出电流貌似只有200mA,你接16欧的负载,3.6/16=225mA。输出电流不够,就只有拉低输出电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2776最大输出电流貌似只有200mA,你接16欧的负载,3.6/16=225mA。输出电流不够,就只有拉低输出电压了。 ...

是应为他的芯片内阻分去了0.5v电压所以电压上不去

网友B:
你可把 1.0uF 的电容加大

网友C:
老是把芯片用到极限,这样有什么好处呢?可靠性大大打个折扣。就是电荷泵原理,带载能力有限。

网友D:
规格书中会给出输出电压和带载电流的曲线,楼主还是先要好好看看规格书。

网友E:
芯片的最大输出电流满足不了要求,电路的可靠性受到影响,容易烧坏芯片。还是更换最出电流大的芯片,一般比需要的电流还要大,有一定的余量。

网友F:
它给出的输出电阻在电压3.6V附近接近3欧,200mA掉0.6V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