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进入一个中断的死循环,不知道怎么解决,麻烦帮帮.....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7-06-16):
帮自己顶一下

网友A:
你中断里为什么要放死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中断里为什么要放死循环?

这个不是我放的,我知道中断不能放死循环的函数。这个是ST的头文件里面包含的,运行错误的时候就可能跳到这里。百度上很多说是数组越界或者是堆栈错误,我检查完所有的数组和指针之后,发现没有这些问题出现,还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我放的,我知道中断不能放死循环的函数。这个是ST的头文件里面包含的,运行错误的时候就可能跳到 ...

你要查的是为什么会进入这个中断

网友B:
错误的操作,导致错误中断。单独执行,看看因为什么进去的错误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错误的操作,导致错误中断。单独执行,看看因为什么进去的错误中断

我用keil的debug单步运行,发现是在定时器那里出问题了,但是我之前没错的

网友C:
while(1);// 意味着无法从此错误中恢复

引用:

STM32出现HardFault_Handler故障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1、内存溢出或者访问越界。这个需要自己写程序的时候规范代码,遇到了需要慢慢排查。

2、堆栈溢出。增加堆栈的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while(1);// 意味着无法从此错误中恢复

百度上面都是这样说的,不过我解决了,是时序问题,不是数组越界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查的是为什么会进入这个中断

这个我也找不出来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也找不出来啊

一步一步运行,看是从哪一句代码跳到这个中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步一步运行,看是从哪一句代码跳到这个中断的。

是我一个定时器4初始化那里跳进去的

网友D:
如果程序以前没问题,现在编译后出问题有可能你的编译器出问题了

网友E:
这是程序运行出错了。你要查查具体是哪里进入的。有个取巧的办法,把while1注释掉,单步执行,看出来到哪里去了就可以知道哪里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程序运行出错了。你要查查具体是哪里进入的。有个取巧的办法,把while1注释掉,单步执行,看出来到哪里 ...

嗯嗯,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