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信号上面的噪声怎么去除?求建议。

楼主(2017-06-16):
如题。

网友A:
若是脉冲信号,可以整形(包括去除那些毛刺)。

网友B:
通过门电路整形。

网友C:
要从信号源逐级查询,增加滤波电路,清楚周围磁性影响等等

网友D:
这个信号哪里来的,干什么用的?幅度大的干扰信号的频率很高,用个电容滤波,看能否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D:
时间要求高不高,幅值有没有意义。有些信号这些都有意义的。

网友E:
   用单个逻辑门搞掂。用滤波电路复杂,还要整形。

网友F:
可能是测试本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