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如何用6路互补的PWM控制电机

楼主(2017-06-16):
本人刚接触电机  现在手上有一款开发板 还有个电机  想利用TIM1输出6路互补PWM,来控制电机 不知道如何下手,电机是带HALL传感器的 已经知道HALL的正转和反转的顺序  就是不知道如何让电机转起来 TIM1_CH1 TIM1_CH1N 和 TIM1_CH2  TIM1_CH2N 和 TIM1_CH3 TIM1_CH3N   如何设置? 谢谢了!

网友A:
去ST官网搜索X-NUCLEO-IHM07M1下载软件压缩包 X-CUBE-SPN7,里面有你要的代码,比较简单也很详细。

以030为例,你去看stm32F030_nucleo_ihm07m1.c,代码本身是靠ADC采样来判断BEMF的,你找到它后,将你用Hall判断替换掉就好了。

网友B:
三路pwm相位相差120度就是了
你先做一个可以出一路正弦的

网友C:
控制电机 需要三路输出都是正弦波么? 相位差120 是处理三路PWM发生的时间差么?

网友D:
和三相交流逆变是一样的.

网友E:
要方波控制还是正弦波控制,
建议先用方波,换向顺序
HALL  1,5,4,6,2,3
驱动A+B-,A+C-,B+C-,B+A-,C+A-,C+B-
这样一个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