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 EEPROM 无论读什么地址都是相同的值

楼主(2017-06-16):
在DSP28035上面使用I2C读写EEPROM,基本上使用的是TI的例程,管脚也进行了相关的修改,但是读写会有问题:
1. 从示波器上观察,写进去的相序是对的。
2. 从示波器上观察,读出来的相序前面也没问题,关键是我无论读哪个地址,发现都是读出的我最近一次写入的值,比如:我最近一次往0x0000上面写0x0012,往地址0x0010上面写0x0056,之后我无论读哪个地址,都是读出来的0x0056,很纠结。

网友A:
这个数据地址写入了吗?

网友B:
重新写入数据读取也是0x0056吗?

网友C:
如果写入其他的数据,读取是什么数据?

网友D:
上传代码看看,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E:
IO的驱动能力不足吗

网友F:
写入的电平电压也是对的吗?

网友G:
TI是不是使用宏定义固定了地址了?

网友H:
使用模拟iic吗?

网友I:
TI的自带的例程代码吗?

网友A:
是外部的EEPROM吗?

网友B:
楼主最好通过示波器测量信号。

网友C:
EEPROM读写代码有问题。

网友D:
说明读取的地址总是同一个地址的数据。

网友E:
连接两个上拉电阻试试。

网友F:
示波器测量的IO的电压要符合芯片规则。

网友I:
使用自大的例程IO读取也有错误吗?

网友H:
只有模拟iic可以任意换其他的管脚使用。

网友G:
楼主的读写EEPROM的代码呢?

网友I:
楼主的看看是不是地址搞错了

网友J:
示波器搞不定,
那就 逻辑分析仪

网友K:
建议楼主仔细读一下EEPROM的数据手册,因为读和写都有很多种模式,你的读写时序是否满足其中的时序要求

网友L:
比如24LC02写的话,有页写,字节写,读的时候有当前地址读,任意地址读,周期读....

网友M:
感觉你可能没有写进去,读的数据不过是你写的char *writbuff里面的数据,所以每次读就是最后一次的值。

网友N:
先调通i2c,先调通i2c,先调通i2c!小学学的排除法很重要。

网友O:
先确定写进去没有,选个地址写一个数,断电后重启再读看数据是否写进去

网友P: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45509364910
USB转I2C/IIC适配器,解决你读写I2C芯片失败的烦恼

网友Q:
检查自己程序的内存在读出之前清除了没有,不要被假象迷惑。

网友R:
不上传波形讨论个啥啊。
是不是每次读之前都写了一遍?
还是芯片是8位地址的,你按16位地址操作了?

网友S:
cpu的io口的输入输出、摸拟、数字方式定义?

网友T:
示波器抓吧 没多长数据

网友P: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45509364910
I2C总线监控分析仪,抓取监控I2C总线数据,调试I2C总线非常有用
使用教程:http://www.usbxyz.com/archives/166

网友U:
建议楼主仔细看看IIC协议

网友V:
读取的地址总是同一个地址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