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WM调速 输出接了电机之后没反应

楼主(2017-06-16):
PWM调速 输出接电机之后没反应,是输出负载能力太小了么 怎么能改善呢file:///C:\Users\scit\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862414130\QQ\WinTemp\RichOle\{4O]TZW{DJ_[B825D6F@BEP.pngfile:///C:\Users\scit\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862414130\QQ\WinTemp\RichOle\{4O]TZW{DJ_[B825D6F@BEP.pngfile:///C:\Users\scit\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862414130\QQ\WinTemp\RichOle\{4O]TZW{DJ_[B825D6F@BEP.png

网友A:
PWM  100K 电阻,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这么大的电阻怎么能驱动 MOSFET?
我通常用的电阻 10 欧姆上下

网友B:
PWM调速可以用代码来实现啊

网友C:
至少先用万用表量量电压电流。

网友D:
直流电机,为何不用芯片却用分离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M  100K 电阻,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这么大的电阻怎么能驱动 MOSFET?
我通常用的电阻 10 欧姆上下 ...

我这输出电压测量都没问题的啊 都是正常的电压 就是接不起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至少先用万用表量量电压电流。

我测量了的啊 mos管输出电压都是对的 电压值是有的 就是接不起负载 例如电磁铁 ,接led灯的话就会亮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流电机,为何不用芯片却用分离元件

因为我这是先升压 在进行pwm调压的啊

网友E:
直流电机一般都是单独的供电,pwm控制时,MOSFET的驱动有时也需要很大的电流,你计算一下是不是符合要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输出电压测量都没问题的啊 都是正常的电压 就是接不起负载

你不能先照我的推荐值试试再回复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能先照我的推荐值试试再回复我吗?

实在不好意思啊 我刚看到 我刚刚用220欧姆的电阻接进去了 但是还是接不起负载,我这个电路做出来现在输出端电压测的就是21V,就是解不了负载,并且我用直流稳压电源给整个电路供电,5V上面显示的电流只有0.08A。PWM程序里面的频率会影响mos管的电流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能先照我的推荐值试试再回复我吗?

我是用单片机的io口直接接mos管 会不会存在io口本身负载能力就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M  100K 电阻,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这么大的电阻怎么能驱动 MOSFET?
我通常用的电阻 10 欧姆上下 ...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 我刚回复您了 我是用的220欧的电阻接进去的 但还是接不起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M  100K 电阻,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这么大的电阻怎么能驱动 MOSFET?
我通常用的电阻 10 欧姆上下 ...

还有的就是我的实际现在使用的电路是没有加LM393的 我是用IO口直接接的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至少先用万用表量量电压电流。

还有的就是我的实际现在使用的电路是没有加LM393的 我是用IO口直接接的mos管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有的就是我的实际现在使用的电路是没有加LM393的 我是用IO口直接接的mos管 ...

我在4楼回复的是“至少先用万用表量量电压电流。”,你在7楼说“我测量了的啊 mos管输出电压都是对的 电压值是有的 就是接不起负载”。你测量了电压,但测量过电流么?

怪不得airwwill在10楼说“你不能先照我的推荐值试试再回复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在4楼回复的是“至少先用万用表量量电压电流。”,你在7楼说“我测量了的啊 mos管输出电压都是对的 电 ...

测量过电流很小的 只有7.6ma

楼主:
引用 楼主:
测量过电流很小的 只有7.6ma

我直接用IO口控制mos管 会对电流有影响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测量过电流很小的 只有7.6ma

“测量过电流很小的 只有7.6ma”
显然不正常。那么,首先应该考虑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电流如此之小,而不是继续抛出问题。

“我的实际现在使用的电路是没有加LM393的 我是用IO口直接接的mos管”
问题非常可能就在这里。难道设计电路时没有经过计算,拿过IO口就往MOS管上接?还一下子接两支,还串联100k(后来说是220欧)?
你使用的单片机未标注型号,看样子是51系列。查过单片机能够提供多大驱动电流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量过电流很小的 只有7.6ma”
显然不正常。那么,首先应该考虑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电流如此之小,而不 ...

这个没有经过计算并且是51系列的单片机 刚查了一个io口大概30ma的电流,之前没加负载就没想到这个,还有那个电阻 现在使用的是220欧姆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没有经过计算并且是51系列的单片机 刚查了一个io口大概30ma的电流,之前没加负载就没想到这个,还有 ...

那我在io口输出加上一个LM393试一试看看能不能驱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没有经过计算并且是51系列的单片机 刚查了一个io口大概30ma的电流,之前没加负载就没想到这个,还有 ...

“刚查了一个io口大概30ma的电流”
不大可能。把你查到的内容拷屏,贴出来。

楼主:
还有啊 刚刚冒着风险测了下,就是IO口输出电流的问题 刚我直接接的5V给pwm端口,输出口控制的电机转动了 所以判断是这的问题,并且第二次接就不转了,应该就是另一篇帖子里面的要加一个二极管,我这么分析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查了一个io口大概30ma的电流”
不大可能。把你查到的内容拷屏,贴出来。 ...

我查的是整个P口 就是八个一起的,不是单一的,单一的都不到5ma,我现在找到问题了 想办法把io的电流放大到能够使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查的是整个P口 就是八个一起的,不是单一的,单一的都不到5ma,我现在找到问题了 想办法把io的电流放大 ...

51单片机,上拉和下拉的能力是不一样的。你查到的5mA,是下拉能力。至于上拉,还要小得多。
另外,5V电压供MOS管门极,我未查该型号参数,可能是不够的。如果不够,那么不仅要放大电流,还要放大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51单片机,上拉和下拉的能力是不一样的。你查到的5mA,是下拉能力。至于上拉,还要小得多。
另外,5V电压 ...

刚我加了三极管,电机偶尔会动,能感觉到动的趋势,但没转起来,还有就是接了三极管之后pwm程序就不管用了,不知道为什么,那我打算再把5V放大到10V试试看 谢谢

网友F:
我只是路过打酱油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我加了三极管,电机偶尔会动,能感觉到动的趋势,但没转起来,还有就是接了三极管之后pwm程序就不管用 ...

你这是无方向地乱试。

网友A:
哦, IO 口直接带 MOSFET 是不行的, 推荐个驱动电路吧
UCC27323D

网友G:
接上负载后用示波器测关键点的波形查问题

网友H:
IO口直接驱动MOSFET没问题,不过最好加一个上拉电阻,比如1K,然后将100K电阻改成几百欧姆的,串联分压的那个100K电阻就不要改了。
PWM先输出占空比大一些的驱动波形。
另外,你那个升压电路你确定正常工作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IO口直接驱动MOSFET没问题,不过最好加一个上拉电阻,比如1K,然后将100K电阻改成几百欧姆的,串联分压的那 ...

确定啊 升压电路是正常的 升压电路那部分单独测量过的 这个模块我昨天问了下 说是要10V 15ma的控制信号
是不是要把io口升上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 IO 口直接带 MOSFET 是不行的, 推荐个驱动电路吧
UCC27323D

谢谢 我刚搜了这个了 是mos驱动电源,我没搜到参数,这个能将io口的控制信号升到10V   15ma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无方向地乱试。

第一次搞啊 求助的同时自己也搞一搞,这个pwm模块淘宝的供应商说控制信号要10V 15ma的 昨晚刚给我说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确定啊 升压电路是正常的 升压电路那部分单独测量过的 这个模块我昨天问了下 说是要10V 15ma的控制信号
...

哪个模块需要10V 15mA控制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H:
哪个模块需要10V 15mA控制信号?

就是那两个mos管的部分  这两个mos管的驱动信号要10V 15ma

网友H:
引用 楼主:
就是那两个mos管的部分  这两个mos管的驱动信号要10V 15ma

MOS管就是MOS管,怎么又成模块了?不要乱起名字啊。
MOS管什么型号?10V/15mA的出处是什么?
不能光听淘宝卖家所说,卖家不一定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MOS管就是MOS管,怎么又成模块了?不要乱起名字啊。
MOS管什么型号?10V/15mA的出处是什么?
不能光听淘 ...

mos管的型号是AOID4184    我现在还没搞明白mos管的输出电压电流与输入电压电流有关么

网友H:
哪有10V/15mA的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H:
哪有10V/15mA的说法?

幸好我还没升,这个mos管电路应该没问题吧,因为测得到输出端的电压值是正常的,电压值都有 就是接不起负载,就是mos管部分电路的电流不够么, 因为那个升压电路部分没问题,那的输出能直接驱动电机。所以问题还是出在mos管这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哪有10V/15mA的说法?

刚开始我用的100hz信号,然后用的10khz,还有就是我用过5V的电流直接当作pwm信号给mos管,结果就是输出端接的电机转动了一会,后面不转了。

网友I:
楼上几位已经给出建议了,对照VGS跟ID曲线,MosFET启动时需要给CISS充电,要考虑到驱动电流。如果是10KHz,更需要考虑I/O口直接带载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上几位已经给出建议了,对照VGS跟ID曲线,MosFET启动时需要给CISS充电,要考虑到驱动电流。如果是10KHz, ...

我打算加一个桥驱动试试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打算加一个桥驱动试试

加了有好处,但是你的应用里根本用不到,单片机IO完全可以直接驱动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打算加一个桥驱动试试

加了有好处,但是你的应用里根本用不到,单片机IO完全可以直接驱动,给IO加一个上拉电阻即可。

网友H:
引用 楼主:
幸好我还没升,这个mos管电路应该没问题吧,因为测得到输出端的电压值是正常的,电压值都有 就是接不起负 ...

输出端电压正常,就是接不起负载,不知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输出电压正常了,电流是有负载(电机)决定的,跟你的MOS有什么关系?

我一直不理解你说的“接不起负载”这个说法。
接不起负载是不是指:不接负载,电压正常,接了负载电压降低?

你量的输出端电压是接上负载时量的,还是空载量的?
如果接上负载输出电压降低了,那你量一下升压电路的输出电压有没有降低?

断开MOS-G与IO的连线,直接接上5V到G,接上负载,直接量升压电路输出是否正常,输出端子两端(负载两端)电压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H:
输出端电压正常,就是接不起负载,不知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输出电压正常了,电流是有负载(电机)决定 ...

就是空载的时候测量电压是正常的,接了负载电机,电压降为0v, 刚按照您的方法试了下,升压电路那面没问题,刚给IO口加了一个1K的上拉电阻到5V,输出端接了电机可以工作了,但现在单片机的pwm就控制不了了,是不是我上拉电阻接的有问题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就是空载的时候测量电压是正常的,接了负载电机,电压降为0v, 刚按照您的方法试了下,升压电路那面没问 ...

1K上拉没问题,你要看看你的程序,有没有输出PWM波形哦,最好用示波器看一下,没有示波器的话,断开负载(不接电机)用万用表辆电压,理论上量到的电压高低跟PWM占空比成正比。

楼主:
引用 网友H:
1K上拉没问题,你要看看你的程序,有没有输出PWM波形哦,最好用示波器看一下,没有示波器的话,断开负载 ...

pwm是有波形的 因为我在开发板上都是下好了程序在装上的,我这有一点疑问,就是5V加1K上拉电阻,不就相当于5V经过1K电阻给mos管的控制信号了么。是这样吧

网友H:
引用 楼主:
pwm是有波形的 因为我在开发板上都是下好了程序在装上的,我这有一点疑问,就是5V加1K上拉电阻,不就相当 ...

但是5V通过1K电阻还是接到IO口上了,IO输出低电平时还是能拉到0v的,IO输出高电平时,主要就是5V通过上拉电阻输出5V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但是5V通过1K电阻还是接到IO口上了,IO输出低电平时还是能拉到0v的,IO输出高电平时,主要就是5V通过上拉 ...

嗯嗯 谢谢 我在处理下的电路 看看接线那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嗯嗯 谢谢 我在处理下的电路 看看接线那有没有问题

在电路板上单片机没办法输出pwm波形控制mos管,应该是我电路的问题 我在处理下,目前来说这个是可行的,处理下细节。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但是5V通过1K电阻还是接到IO口上了,IO输出低电平时还是能拉到0v的,IO输出高电平时,主要就是5V通过上拉 ...

在电路板上单片机没办法输出pwm波形控制mos管,应该是我电路的问题 我在处理下,目前来说这个是可行的,处理下细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 IO 口直接带 MOSFET 是不行的, 推荐个驱动电路吧
UCC27323D

在么 这个芯片我第一次用,没找到使用电路,能麻烦推荐下么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