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定分布随机数的生成

楼主(2017-06-16):
DSP如何生成几种特定分布的随机数,比如:均匀分布,正态分布,指数分布,泊松分布。望各位大神帮帮忙,在这里谢谢各位了

网友A:
生成随机因子,用随机因子进行分布函数运算

网友B:
一般的编程语言都会自带一个随机数生成函数,用于生成服从均匀分布的随机数。不过有时需要生成服从其它分布的随机数,例如高斯分布或指数分布等

网友C:
有本书“DSP算法大全C语言版本”,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D:
特定分布的随机数的在仪器仪表的开发中倒是有用到的。